找一个AC-DC电源方案(芯片)

楼主:
各位好,我正在找一个AC-DC电源方案(芯片),由于后面电路功耗小,1w足够,但面积/体积要尽量小。
最好没有变压器(因为变压器体积偏大)。
输出电压无要求,反正我后面会加DCDC芯片,但如果3.3v输出更好。
希望使用较广的芯片,不要偏门买都不好买。
目前找到的有PN8024,PN8355
请给位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2017-01-10):
国产的这两颗 非隔离 价格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这两颗 非隔离 价格已经不错了

好,知道了。

楼主:
定下来的,选用PN8024R,谢谢@jjjyufan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必易,不过3.3V输出,要抽头电感才行。
可考虑提高电压到12V,15V,18V,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必易,不过3.3V输出,要抽头电感才行。
可考虑提高电压到12V,15V,18V,20V
...

必易是什么公司,网站是什么,有什么产品?
不一定要3.3v输出,12v,15v也可以。

网友C(2017-02-16):
可以看看MPS的MP172,MP174,我是MPS代理商FAE:624081694

网友D(2017-07-27):
楼上可否把MPS的MP172/174的资料贴上来,MPS的资料往上找不到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案可以考虑,适合于PWM的BUCK电路的大降压比电路中,就是抽头电感,电路中不是2个电感的串联,是一个磁芯上绕制的电感中心有抽头。

网友E:
AC-DC电源芯片有许多,可以根据不同要求选用,

下面推荐几款供参考:

无需变压器、高耐压、非隔离、降压型电源芯片:

1)LNK306PN: 全球输入电压范围(85 VAC至265 VAC,输出电流最大360mA,特别用来替代输出电流小于360mA的所有线性及电容降压式非隔离电源。

2)XD308H: 18-600VDC超宽电压输入,输出最大电流500mA,无噪声发热低;可输出单一电压:5V,或12V,或24V。    XD308H是一款18-600V超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外部加整流滤波)。

网友:
试一试HB5900,加qq:2772505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