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DFU程序修改VID

楼主(2017-01-10):
最近在做DFU升级功能,使用DEMO的VID,PID可以正常检测到USB并下载。将VID,PID修改后USB不能安装驱动,这个需要如何修改?能否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那个USB驱动里面估计就是通过那两个识别的,你修改那个干啥。

楼主(2017-02-09):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驱动里面估计就是通过那两个识别的,你修改那个干啥。

客户需要修改为他们指定的VID,PID。修改USB驱动的.ini文件没作用,可能需要重新做USB的驱动文件才行了

网友:
不修改这些应该就可以跟那个对应的驱动匹配了,不修改能实现你的工作不,有些不需要修改的最好不要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需要修改为他们指定的VID,PID。修改USB驱动的.ini文件没作用,可能需要重新做USB的驱动文件才行了 ...

嗯,应该是,我看安装好的驱动都有这个VID和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