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绝对值电路运放发烫

楼主(2017-01-10):
各位专家你们好,电路如上图所示,I-A是一个含有+2.5V直流成分的正弦波信号,经U27去掉直流成分后,由U20对该信号取绝对值,再送入后面的滞回比较器,实现峰值过压报警功能。请问U27的5脚和U20的3脚、5脚需要加电阻接地吗?还是像上面一样直接接地就可以了?目前I-A不接任何信号时,U20发烫。一个同事说是直接接地引起的,但我觉得不是。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发烫的原因所在,先谢过了!

网友A:
LZ请先自检电路原理是否OK,再建议如下测试:
1.先检查电路原理和实际板子的接法是否一致, 电源\运放同反向是否OK.
2.用示波器测试是否有自激
3.用万用表测试电源和信号链上的电压和理论值是否一样

网友B:
如果不是运放U20损坏发热,就是C139连接至U20输出,造成U20自激,从而导致U20发热。

网友C:
C139位置放得有问题,应该并联R306两端。

网友D:
回复,求升级,回复,求升级

网友E:
应该是C139导致的,而且你确定R297的阻值取对了?你这样的阻值怕是不能起到你想要的绝对值的作用吧。

网友F:
由20B自激。应在6-7加一个10UF的滤波电容,去掉C139。起同样的功能。

网友F:
从阻值来看,正常工作或漂上下轨也不会发热。自激上考量,先去C139是否不发热了。

网友G:
不接地是不会发热的。如前面兄弟所说运放输出不能直接驱动大电容,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运放U20损坏发热,就是C139连接至U20输出,造成U20自激,从而导致U20发热。 ...

不好意思,第一次在论坛上发帖,没想大家回复这么快,先谢谢大家了。确实是电容C139的问题,拆掉后就不发烫了。今天听一个同事讲其实是不要接这个电容的,请教下想实现峰值过压报警功能到底要不要这个电容,IA-H接单片机的IO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在论坛上发帖,没想大家回复这么快,先谢谢大家了。确实是电容C139的问题,拆掉后就不发 ...

普通运放输出不可以带容性负载,或者说可以带的容性负载很小,只是pF级别。
可以在运放输出串接一个10欧姆电阻在接对地电容。
还有一点,输出口,不论是数字器件还是运放、比较器芯片,都不能在输出口接对地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在论坛上发帖,没想大家回复这么快,先谢谢大家了。确实是电容C139的问题,拆掉后就不发 ...

你这个电路能实现峰值检出的吗?啥都做不了,只会自激。峰值电路不是这样的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能实现峰值检出的吗?啥都做不了,只会自激。峰值电路不是这样的架构。 ...

那峰值检波电路是什么样的架构啊?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自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峰值检波电路是什么样的架构啊?请告诉我,谢谢

网上找下,一大把,关键是领会为何叫峰值检波。检波有方向性,保持性。放电常数大。因此需要人为地放电。

网友J:
C139就是bug,去掉就好了。

按4楼说的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