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C34063放大电路,multisim仿真输出没变化

楼主(2017-01-10):
根据下面这个网址给的参数,设计的电路,输出的数值发现没什么变化,想问是什么原因?
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
网址前面要加   http://

multisim的电路如下

网友A:
4脚接升压输出,这是什么搞法?

网友B:
是啊!  4脚不是GND吗?没接地时有什么奥妙啊

网友C:
就是升压电路, 电路有错误,仔细看看升压电路原理

网友D:
Multisim仿真MC34063有问题。可能MC34063元件仿真模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接升压输出,这是什么搞法?

哦,对,我错了。但是4脚接地了,还是没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GNG沒接到电源。烤肉还得火上烤肉。

GNG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我错了。但是4脚接地了,还是没放大。

这个电路似乎可以用。
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我做过,出现过得问题得说一下:
第一:电感啸叫,可能跟震荡电容不匹配引起的,我当初从5V升压到12V。没有问题,可以升上去,但是电流非常小,约200mA,超过这个值,降低到7.6V左右输出,如果你要的电流比较小,可以考虑此方案;网络上的MOS管扩流测试过,都不能用;后来我更改设计方案了.
第二:电感与芯片及电容发热都非常严重;所以,如果成本允许,还是使用高频变压器配合TI公司的升压芯片比较实在;

网友D(2019-07-12):
改仿真模型文件:

网友G(2022-08-25):
楼主请问,这个电路仿真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升压电路输出没结果,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