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300W的开关电源带不了200w的负载

楼主(2017-01-10):
现在小弟用一个300W24V的开关电源带总负载为240W带不了,(240W的总负载是单个为2.4W的小负载并联的开关电源是在中间接入的)

网友A:
启动电流不够
可以试试这样 10个2.4W 搞个开关 搞10个开关 依次打开
线要搞粗点

网友:
300W24V的开关电源, 是虚标。

网友B:
看看负载是不是有较大的电容,直流电机等导致启动电流不够。如果是纯阻性负载,启动不了,证明开关电源性能不行。

网友C:
应该是容性负载,能启动个毛线

网友D(2017-02-17):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流不够
可以试试这样 10个2.4W 搞个开关 搞10个开关 依次打开
线要搞粗点 ...

我这边也是遇到启动电流不够的情况,请问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设备是24小时运行的,如果不能加开关,如果停电 再来电,设备又启动电流不够了。主要是开关电源13009烧坏了,能怎样改一下开关电源吗?

网友E:
电源的瞬态响应指标不行,电源品质差点

网友F(2019-10-24):
并联后总负载估计会超过300W了,还要考虑到开关电源是否为标准的300W

网友G(2019-12-18):
还是品质问题吧,二手器件,铜包铝==,那个价位就别指望能有多高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