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声控录音电路是正确的吗?驻极体麦克风能...

楼主(2017-01-10):
求助,图中的声控录音电路是正确的吗?驻极体麦克风能直接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吗?

网友A:
应该需要在最前端加一级话放才能推动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在最前端加一级话放才能推动后级

我加了一级放大后,我当电压上升到三级管导通电压是仿真软件仿真报错了,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级放大后,我当电压上升到三级管导通电压是仿真软件仿真报错了,为什么啊?
...

仿真我很少用,不太清楚

网友B(2019-03-30):
我加了一级放大后,我当电压上升到三级管导通电压是仿真软件仿真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