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刹车减速

楼主(2017-01-10):
各位前辈,下午好。
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的项目。
1、电机的惯量比较大(自由滑行10几秒才能停下来),功率450w,需要做频繁的刹车启动,刹车速度要求0.5秒。
2、我采用的方法是pwm开下桥刹车+泄放电阻(150w),但是这种方法,刹车的时候电机相电流比较大,会导致电机发热,而且一旦电机的功率上去(比如1kw电机),再使用这种方法,那要加的泄放电阻不是要非常大了?

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还有什么好用的的刹车方法,提个建议,小弟十分感激。

网友A:
关注中,据我了解刹车基本上都是采用下桥斩波的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据我了解刹车基本上都是采用下桥斩波的方式吧

是呢,我是采用这种方法。但是,负载惯量大且频繁启动刹车时,电流大,持续时间长,电机久了发热,电机功率大点的,泄放电阻岂不是要很大功率?如果采用施加与旋转方向相反的磁场刹车(相当于反接制动,以前还需要串入电阻),瞬间相电流冲击更大,不知有什么方法

网友B:
用双向变换器

网友C:
如果下桥也达不到要求的话。。可以考虑机械制动

网友D:
没玩过电机,不过根本原因是转动惯量过大,这块的能量必须要有释放的地方。

刹车就是电机充当发电机用了,你见过发电机发热很大么?原因是电流x电机内阻小,所以要么增大制动电阻,

以此来减少电机上的损耗,但刹车时间肯定会长了。要不就给电机加散热。

网友E: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管你怎么刹车,本质上就是把目标机械能转成其他形式,转换时间越短功率越大。如果全部转成热能,要想好释放在哪里,才能以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耗散到环境中。

网友F:
频繁刹车启动,具体多频繁? 你说的刹车的时候电机发热,具体是多热?测过吗?
数据要具体才好说

楼主:
这个是怎么一种方式

网友G:
改成伺服或步进

网友H:
  有条件的话上外挂刹车,  另外的处理方法是独立设计多一个桥,把能量反供回电源。。。、、/电容  进行能量回来

网友I:
不想电机发热就用外挂的刹车吧。三相接整流桥,整流桥后用一个可控硅串电阻,可控硅用光耦触发。这种电路一刹到底。如果不想一刹到底,也可以把可控硅改为一个IGBT。

网友J(2017-02-19):
是不是可以先降速再刹车,这样应该就不会那么大电流了吧。楼主能给个泄放电阻的接法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可以先降速再刹车,这样应该就不会那么大电流了吧。楼主能给个泄放电阻的接法电路吗 ...

惯量大,降速在短时间内降速不了多少速度。刹车电路的话我的很简单,一个MOS,用三极管驱动,PWM信号接到三件的基极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成伺服或步进

用伺服可以,就是不知道伺服在惯量大的时候是怎么刹车法的,加减速齿轮再刹车吗

网友K:
8楼正解 动能要么让电机发热要么让制动电阻发热要么让刹车片发热 自己衡量

网友L(2017-04-03):
我是菜鸟,加反向的驱动力不行吗?有刷电机对调电源线后不是立即产生强大的制动力吗?

楼主(2017-07-28):
引用 网友L:
我是菜鸟,加反向的驱动力不行吗?有刷电机对调电源线后不是立即产生强大的制动力吗?
...

直接反接电源,电流太大,我的不是无刷  是BLDC

网友M:
1KW的电机制动电阻,我们都是建议客户最少选用300W以上的电阻。

网友M:
在调试过程中,如果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电阻正常持续工作时的温度,如果温度在100度以内就是正常,但还要考量到电阻安装的空间通风情况和散热条件。

网友N:
能量回收试试

网友O(2017-10-09):
    有人多次提出“机械”装置!…你没看见吗?…

网友P(2017-11-18):
首先反向拖动不可行,对电机和电控伤害太大!通常刹车用的是下桥半桥斩波制动(回馈制动),前提是要有电池或者大电容吸收回馈能量,通过pwm调节达到回馈电流的柔性控制,低管常开制动确实制动功率大,但太考验电机了,不建议,且能量无法回收!若实在满足不了你要求的制动功率,考虑制动电阻或者辅助机械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