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12SC2AN IO 缺省值怎设置?

楼主(2017-01-10):
AN, IO, gp, pc, pi

请问该如何设定 IO 的缺省值?
下面这段代码在 NANO112VC2AN 时,设定输入上拉。可以让 IO 口保持在高电平。
但在 NANO112SC2AN 时就做不到。

外围硬件相同
SYS_UnlockReg();

SYS->PC_L_MFP &= ~(SYS_PC_L_MFP_PC0_MFP_GPC0|SYS_PC_L_MFP_PC1_MFP_GPC1);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6_MFP_GPB6;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0_MFP_GPB10|SYS_PB_H_MFP_PB11_MFP_GPB11|\
                                       SYS_PB_H_MFP_PB12_MFP_GPB12|SYS_PB_H_MFP_PB13_MFP_GPB13|\
                                       SYS_PB_H_MFP_PB14_MFP_GPB14|SYS_PB_H_MFP_PB15_MFP_GPB15);
PB->OFFD &= 0x03BFFFFF;
PC->OFFD &= 0xFF80FFFF;
GPIO_SetMode(PB, BIT6|BIT10|BIT11|BIT12|BIT13,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B, BIT14|BIT15, 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0|BIT1, GPIO_PMD_INPUT);
PB6=0;PB10=0;PB11=0;PB12=0;PB13=0;
GPIO_ENABLE_PULL_UP(PB, BIT14|BIT15);
GPIO_ENABLE_PULL_UP(PC, BIT0|BIT1);

SYS_LockReg();

网友A:
是的,可以在程序开始的初始化里面设置这些IO。

网友B:
怎么不注释一下,有的看不太明白。

网友C:
PB->OFFD &= 0x03BFFFFF;
PC->OFFD &= 0xFF80FFFF;
这两个是做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注释一下,有的看不太明白。

SYS_UnlockReg();

/* 设置 IO 做 GPIO  */
SYS->PC_L_MFP &= ~(SYS_PC_L_MFP_PC0_MFP_GPC0|SYS_PC_L_MFP_PC1_MFP_GPC1);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6_MFP_GPB6;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0_MFP_GPB10|SYS_PB_H_MFP_PB11_MFP_GPB11|\
                                       SYS_PB_H_MFP_PB12_MFP_GPB12|SYS_PB_H_MFP_PB13_MFP_GPB13|\
                                       SYS_PB_H_MFP_PB14_MFP_GPB14|SYS_PB_H_MFP_PB15_MFP_GPB15);
/* 使能 IO 数字输入通道 */
PB->OFFD &= 0x03BFFFFF;
PC->OFFD &= 0xFF80FFFF;
/* 设置 IO 模式 */
GPIO_SetMode(PB, BIT6|BIT10|BIT11|BIT12|BIT13,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B, BIT14|BIT15, 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0|BIT1, GPIO_PMD_INPUT);
/* 第一次输出 L */
PB6=0;PB10=0;PB11=0;PB12=0;PB13=0;
/* 以下脚位上拉使能 */
GPIO_ENABLE_PULL_UP(PB, BIT14|BIT15);
GPIO_ENABLE_PULL_UP(PC, BIT0|BIT1)

楼主:
引用 网友C:
PB->OFFD &= 0x03BFFFFF;
PC->OFFD &= 0xFF80FFFF;
这两个是做啥的

/* 使能 IO 数字输入通道 */
PB->OFFD &= 0x03BFFFFF;
PC->OFFD &= 0xFF80FFFF;

网友:
引用 楼主:
/* 使能 IO 数字输入通道 */
PB->OFFD &= 0x03BFFFFF;
PC->OFFD &= 0xFF80FFFF; ...

楼主太给力了,以前只用库函数,没研究过这些寄存器,看来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D:
手册一定要好好学习,都在手册上啊。

网友B:
温故而知新,几天不看啥都不会了。

网友E:
应该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F(2017-02-11):
这个系列用库函数操作没法实现吗

网友G:
这两个单片机的手册说明里,提出差异在哪儿了吗

网友H:
最后解决了,这两个哪儿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