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LNK306手册上说最大输出电流能到360mA,问下,我给出的电路图是12V 120mA,问下调电路中哪个东西能够让输出变成5V 300mA,电压调节我知道,但就想问下,我把电压从12V调到了5v输出电流自然就能增大,还是说要调电路中的哪个器件,电流才能增大

网友A(2017-01-10):
应该是调不了吧? 这种非隔离,都是很低的占空比,12V 5V电流差不多,限流是做在IC内部的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调不了吧? 这种非隔离,都是很低的占空比,12V 5V电流差不多,限流是做在IC内部的调不了。 ...

可是手册上说它最大能输出,三百多个毫安的电流。应该是能调的照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手册上说它最大能输出,三百多个毫安的电流。应该是能调的照道理。 ...

3个型号,304是120的,305是175的,306是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型号,304是120的,305是175的,306是300的。

那也就是说,我按照上面的电路搭用306,应该能输出5v 300mA

网友B:
调节R1 R3
自己查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电源的输入电流多大输出就是多大,线性电源本身产生耗散功率,但是开关电源本身几乎不产生耗散功率,功 ...

我试过了,输不出啊,不我你的QQ群能给我下吗,我去里面问问

网友D:
压差太大,最小占空比限制以及Ipk限制
可考虑抽头电感,如果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建议不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