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024读写数据对应16个数据是一样的?

楼主(2017-01-10):
CY7C024读写有问题,如图所示,每列的16个数是一样的,比如对0X001FFF00写1,第一列16个数据都是1;对0X001FFF04写4第一了16个数据都是4,后面的3列也是如此。而且每次只能读写16次,然后就没法读写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有啥异常的,检查下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读取的传感器的数据有问题。。检查下相关的机制的。

网友C:
这个读写异常了,真实有效的数据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