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稳压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7-01-10):
之前选择了ams1117,将一个7.4v的18650电池降为5v,但是因为负载电流太大(最大670ma),导致ams1117发热很厉害。想问一下有没有适合的稳压芯片能稳定点?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封装时SOT223的……谢谢~

网友A:
线性稳压器,耗散功率=压差X电流,无论你选什么稳压器都是一样的,如果**不用电感型DC-DC,那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大封装的,比如TO220的来保证温升不要太高,你想用SOT223耗散2W的功耗,就是无解。

网友B:
DCDC 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器,耗散功率=压差X电流,无论你选什么稳压器都是一样的,如果**不用电感型DC-DC,那唯一的出路 ...

如果选用电感式DCDC,或者选用其它贴片封装的话有哪些型号或系列可选?

楼主:
额,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选用电感式DCDC,或者选用其它贴片封装的话有哪些型号或系列可选?

这个太多了,还要看你们用哪家的比较方便,可以参看Ons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