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K16S2单片机加外部复位电路后无法下载

楼主:
单片机最小系统如图所示:

问题如题。之前使用同封装的STC15W408AS单片机时可以正常下载和正常复位,但是换上STC15W4K系列单片机之后就无法下载了。
另,有一块无复位电路的洞洞板可以下载。
想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是确实不能加外部复位电路还是我的电路或者下载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A(2017-01-11):
我认为R1/C1位置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R1/C1位置反了

睡一觉发现,我的复位按键忘记画了。。
好的我试试。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去掉10uF的电容后复位和下载都正常了。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STC15的数据手册,怀疑是10uF电容的放电时间太长。
新版本的51单片机只要较小的复位时间就可以完成复位?不知道哪位大侠能证实一下我的想法。

网友B:
51是高电平复位吧?反是没接反,就是看你下载线是否要连复位端?10uF电容可能拉住复位端不放,造成PC无法复位MCU,STC应该是复位时候串口握手的,可能影响了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是高电平复位吧?反是没接反,就是看你下载线是否要连复位端?10uF电容可能拉住复位端不放,造成PC无法复 ...

下载线是USB转串口的CP2102下载器,用杜邦线连接的。

网友B:
没用过STC,你上图4跟线里有复位线没?估计没有。检查下载软件有没有要求先点下载按钮还是先给MCU上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去掉10uF的电容后复位和下载都正常了。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STC15的数据手册,怀疑是10uF电容 ...

换成47uF的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TC,你上图4跟线里有复位线没?估计没有。检查下载软件有没有要求先点下载按钮还是先给MCU上电? ...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是需要冷启动的。一般是先点下载按钮再给MCU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47uF的电容看看

您好。根据之前的实验,我去掉复位电容后下载与复位都正常了。所以怀疑是电容值太大,复位的高电平脉冲太长了,导致下载失败。如果换成47uF,复位脉冲是会更加长的。我觉得往小了换会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是需要冷启动的。一般是先点下载按钮再给MCU重新上电。 ...

还有你电容上没有加二极管,还有可能单片机下电时间太短,电容没放电,根本就没有复位。

你每次下电以后用镊子短路电容以后再下载,看是否有好转。

网友D:
楼主这样试试哈,把你的复位电容先焊下,再下载试试,我的够印象中,STC是接地然后用内部复位的。反正试一下,总比下不了好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电容上没有加二极管,还有可能单片机下电时间太短,电容没放电,根本就没有复位。

你每次下电以后 ...

试过了,短路了也不行。我还试过减小电容值,减小电阻值等方法,想减小复位的高电平时间。发现还是只有去掉电容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试试哈,把你的复位电容先焊下,再下载试试,我的够印象中,STC是接地然后用内部复位的。反正试一 ...

已经可以下载了。换了一个复位电路。直接用按键的抖动时间作为手动复位信号。上电复位就是芯片自带的,加了一个10K电阻拉低复位信号。目前这样可以正常下载和复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下载了。换了一个复位电路。直接用按键的抖动时间作为手动复位信号。上电复位就是芯片自带的,加 ...

解决就好,祝贺你啊祝贺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根据之前的实验,我去掉复位电容后下载与复位都正常了。所以怀疑是电容值太大,复位的高电平脉冲太 ...

那你换小的能复位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下载了。换了一个复位电路。直接用按键的抖动时间作为手动复位信号。上电复位就是芯片自带的,加 ...

可以,一般现代单片机都有内部复位延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小的能复位成功了?

也不能。好像这种单片机里面集成了MAX810复位电路。在外加自己的复位电路好像是有可能出问题。但是我也没时间仔细研究了。。能力和时间都不够,,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能。好像这种单片机里面集成了MAX810复位电路。在外加自己的复位电路好像是有可能出问题。但是我也没 ...

哦,好吧

网友E(2017-04-25):
楼主太干感谢了,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试了好多方法,几乎都要放弃了!!!!!!果然是复位电容的问题

网友F:
5.1黄金假期转眼就到了,
信盈达开设嵌入式,安卓,单片机,PCB,FPGA,ARM,C语言,电子,LINUX等课程,全部免费试听再报名,授课方式:老师和学生面对面学习,全部小班授课,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学会;20%理论+80%项目实践。深圳西乡、南山、龙华、广州、北京、南宁、郑州七大校区同步开课!
可加QQ,联系,私下交流,孟老师QQ:324019097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干感谢了,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试了好多方法,几乎都要放弃了!!!!!!果然是复位电容的问题 ...

STC15系列内置了复位电路,所以复位电路要匹配内嵌的芯片,就不是原来的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