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双网卡问题

楼主(2017-01-11):
我来描述下问题:
1、公司内部网络:服务器网关192.168.3.1,我的pc端:192.168.3.121(非固定,可动态分配,只是暂设)
2、外网我使用360随身wifi,USB接口的,连接外网wifi,网关192.168.159.1
问题是:部门打印机接在我的电脑上,也是通过usb接在我pc上面,然后通过内网共享给部门同事。
3、最后问题是,我能上外网,我看内网共享的资料(时能时不能的),我能打印(打印机usb接我的pc机的嘛),同事打印时而能,时而不能打印,这点比较麻烦,查过处理办法,并没能很好解决。请指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买个打印服务器直接连接到公司网络。

网友B:
网卡属性——IPV4协议——高级——试试把两块网卡的跃点都手动设成20

楼主(2017-02-23):
引用 网友A:
买个打印服务器直接连接到公司网络。

这个事都跟网管说了几次,都含糊糊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卡属性——IPV4协议——高级——试试把两块网卡的跃点都手动设成20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卡属性——IPV4协议——高级——试试把两块网卡的跃点都手动设成20

试了,没啥区别,是否需要重启才能生效呢

楼主:
怎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