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xilnx vivado zynq sensor 输入 vga输出

楼主(2017-01-11):
价格:5000 元
mt9v034 sensor输入,VGA输出,两路vga,其实,这两路VGA输出可用可不用,是验证sensor输入的。
sensro输入还没有iic初始化,但hs,vs,xclock,clock有信号
vga一路hs,vs没有信号也没有数据。
tft一路,hs,vs正常黑屏

cmoscapture是自己写的逻辑,其他用的现成的模块,
需要把摄像头的数据采集到ddr中,做图像处理用,用的是opencv.

能做到朋友请联系,可以提供全套源码。请在这里跟帖。
这个项目的fpga逻辑部分,我很不擅长,连仿真都不太会。、
如果有那个朋友能长期合作或者提供咨询,我可以向公司申请兼职费用或者一次性费用。
如果能提供一些培训也可以提供培训费用。

项目描述:
用cmos sensor 输入图像,用opencv处理。
目标是寻找几个高亮的小球。

5000是大概数字,根据提供的服务多少付费。

楼主:
这事逻辑关系图和地址分配,
应用程序是helloworld,按照逻辑图看,只要逻辑正常应该有图像输出。
或者说应该有花屏。
可能我写的地址都不对或者连线图不对,也可能是sensor的代码错误

网友A:
5000,再加两个0

网友B:
加个0不算贵。联系QQ1027139762。做过同系列CMOS。

楼主:
看来这玩意还是很难啊,我已经找到例子了,不过,太大,100M,不知道能不能上传。
如果谁需要的话,我再想办法传上来。
还以为自己很菜,原来也是高手了。
预计自己再过一两周就能搞定,应该就是vdma初始化问题,硬件和逻辑应该是正常的。
sdk软件没写,我理解错了,以为能自动工作,其实不是,需要vdma初始化的。
这块没做,当然就没显示了。

楼主:
等我做好了,就按我说的价格提供服务。。。 这个生意不错,不同的cmos,换个初始化大概一天搞定。

网友C:
做过zynq的逻辑处理和硬件,用过axi hp接口朝ddr写数据。熟悉vga cmos的时序。qq276925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