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7-01-11):
请问一下,我这个正弦波怎么转方波,用什么电路,有具体参数的那种,谢谢了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就可以做了,把参考点设到正弦波的中点。

另外还可以直接用门和你的晶体来做一个振荡器,就不用整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就可以做了,把参考点设到正弦波的中点。

另外还可以直接用门和你的晶体来做一个振荡器,就不用 ...

我是用比较器做的,您看一下我电路为什么本来正弦波震荡很好,转方波时候就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比较器做的,您看一下我电路为什么本来正弦波震荡很好,转方波时候就一条直线 ...

您看一下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比较器做的,您看一下我电路为什么本来正弦波震荡很好,转方波时候就一条直线 ...

我是用LM393做一个过0比较器吗,为什么不对

393太慢

网友A:
“把参考点设到正弦波的中点。”上面回帖就写了,你没有认真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考点设到正弦波的中点。”上面回帖就写了,你没有认真看哟。

我输出的正弦波是上下对称的,那中点不是0吗?我做了一个过零比较器感觉没错啊

网友B:
加大C4或R3试试

网友B:
不是加一点点,增加一个数量级或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加一点点,增加一个数量级或更多

我试了,C4调到1uF或者更大,没影响啊,R4也是调大没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LM393做一个过0比较器吗,为什么不对

393太慢?那用那个芯片合适呢?求指教

门电路就好,门电路的晶体振荡器,之后再加一个门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比较器做的,您看一下我电路为什么本来正弦波震荡很好,转方波时候就一条直线 ...

我做了一个,您看是这样吗

网友C:
晶振振荡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电路哪里有问题

把R4去掉试试

网友E:
把R4去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您看是这样吗

用74HC04可行。LM393太慢了。
C1和C2应该根据石英晶体说明书配置容量。
最好在振荡器之后加一级缓冲,反正74HC04一片中有6个门,你仅用了一个。
15MHz频率下,74HC04输出波形上升下降沿会有倾斜,不是非常陡峭(不“方”,成了梯形)。

网友G:
最好监测一下R3两端的波形,看前面起振没有。

网友B:
嗯,刚才查了LM393的手册,它的响应时间是微妙数量级,所以只能工作在兆赫兹以下。

楼主:
R4去掉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振荡效果应该不错

但是,换成不同晶振,振荡频率变换很小啊,所以晶振感觉作用不大啊

网友H:
不是0点吧!!
是在一个波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0点吧!!
是在一个波的中间....

我的正弦波是上下对称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换成不同晶振,振荡频率变换很小啊,所以晶振感觉作用不大啊

Multisim仿真晶体振荡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Multisim仿真晶体振荡器有问题。

。。。是这样吗

网友I:
1、LM393是低频电压比较器,响应频率达不到你的要求;2、晶振要出方波,需要有足够大的激励电平,晶体管振荡电路出来的波形多数情况下确实是正弦,而且Multisim这软件里的晶振模型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I:
1、LM393是低频电压比较器,响应频率达不到你的要求;2、晶振要出方波,需要有足够大的激励电平,晶体管振 ...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要做20MHz的振荡电路还要输出方波用什么电路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正弦波是上下对称的啊

哪个正弦波都是上下对称的,你这个对称点不是0吧,你可以用直流测一下正弦波的电压应该不是你说的在零点附近的,应该是Vc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就可以做了,把参考点设到正弦波的中点。

另外还可以直接用门和你的晶体来做一个振荡器,就不用 ...

我的目的是这样的,用晶振做振荡电路,让振荡频率只随晶振频率变化而变化,跟外界电阻,电容这些没关系,因为我最终是要用一种材料替换掉晶振,要把材料对电路振荡频率的影响体现出来,那你看我这个74HC04运放,晶振频率不一样,振荡频率是一样的,那无法体现振荡频率是随着晶振变化而变化的啊,达不到我的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要做20MHz的振荡电路还要输出方波用什么电路呢?

最简单的办法:买一个20MHz的有源晶振,按要求的电压加上电源,直接出来20MHz方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这样的,用晶振做振荡电路,让振荡频率只随晶振频率变化而变化,跟外界电阻,电容这些没关系, ...

1、74HC04不是运放,是反相器;
2、用74HC04和晶振组成时钟发生器,需要用两个适当的小电容来保证晶振要求的负载电容与实际负载电容匹配,只有在匹配的情况下得到的实际振荡频率才是晶振的标称频率。但你仿真中遇到的这种问题应该是仿真软件的器件模型或仿真算法有问题。

网友F:
Multisim (V14)仿真晶体振荡器,发现有三个问题:

1)仿真时间长。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振荡波形;
2)仿真振荡波形幅度峰峰值Vpp很小,不超过1mV,这个不符合实际的晶体振荡器,实际晶振输出波形的Vpp可达数千个mV,甚至更多;
3)仿真振荡频率与晶体标称值相差较远。比如晶体标明是25MHz,但仿真出来只有22.5~23.5MHz。这和实际也不符。实际晶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标称值相差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Multisim仿真晶体振荡器,发现有三个问题:

1)仿真时间长。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振荡波形;

1、软件算法或模型问题;
2、振荡器的工作点不合适,对晶振的驱动电平不够,需要调节振荡器中的相关电阻的值;
3、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匹配,频率偏低通常是实际负载电容大于晶振要求的负载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软件算法或模型问题;
2、振荡器的工作点不合适,对晶振的驱动电平不够,需要调节振荡器中的相关电阻 ...

可否贴出您仿真成功的晶体振荡器电路?十二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74HC04可行。LM393太慢了。
C1和C2应该根据石英晶体说明书配置容量。
最好在振荡器之后加一级缓冲,反 ...

也就是说,当我换成不同的晶振的时候,要调节外部电阻或者电容才能让电路工作在标称频率下?如果不调整那么振荡频率不会随着晶振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ultisim (V14)仿真晶体振荡器,发现有三个问题:

1)仿真时间长。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振荡波形;

是,但是我用74HC04加晶振做的时候,25MHz晶振跟15MHz晶振接入电路为什么振荡频率都是11MHz啊

Multisim仿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Multisim (V14)仿真晶体振荡器,发现有三个问题:

1)仿真时间长。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振荡波形;

是,但是我用74HC04加晶振做的时候,25MHz晶振跟15MHz晶振接入电路为什么振荡频率都是11MHz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1、74HC04不是运放,是反相器;
2、用74HC04和晶振组成时钟发生器,需要用两个适当的小电容来保证晶振要 ...

您的意思是实际做电路时候当我换成不同频率晶振时,只要调整一下外部电容就能达到该晶振的标称频率附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当我换成不同的晶振的时候,要调节外部电阻或者电容才能让电路工作在标称频率下?如果不调整那 ...

外部电阻和电容对振荡频率影响不大,但会影响是否起振。只要晶体振荡器起振,振荡频率不会离晶体的标称频率太远,充其量差千分之一二。
改换晶体后,通常不必改外部电阻。多数晶体,并不要求外部接那支电阻,只有要求很严格时才需要。外部电容则应该按照晶体说明书使用,要求不很严格时,电容量变化几倍也不会影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部电阻和电容对振荡频率影响不大,但会影响是否起振。只要晶体振荡器起振,振荡频率不会离晶体的标称频 ...

为什么我仿真的刚好相反,不同晶振振荡频率差不多啊你看,我用5MHz晶振跟11MHz晶振,外部电阻不变,振荡频率一样啊?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仿真的刚好相反,不同晶振振荡频率差不多啊你看,我用5MHz晶振跟11MHz晶振,外部电阻不变,振荡 ...

仿真,尤其是振荡电路的仿真,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尤其是振荡电路的仿真,别当真。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那我怎么办?这个电路到底可行不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

“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既然“晶振作用并不大”,那要它在电路中干什么?一片石英晶体可比一支电阻或者电容贵得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

“这个电路到底可行不可行”
几乎所有单片机都是使用这样的晶体振荡电路(类似74HC04的反相器已经做到单片机内部,两条引脚联接电容和晶体),你觉得可行不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
老师真是毁人不倦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

“那我怎么办?”
另找老师,别跟这位老师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怎么办?”
另找老师,别跟这位老师学了。

,别这样

网友A:
实际搭个电路,去找这个老师帮你看看,为啥频率不对。PS:可能会被穿小鞋。

网友K:
这是LZ的“需求”:

我的目的是这样的,用晶振做振荡电路,让振荡频率只随晶振频率变化而变化,跟外界电阻,电容这些没关系,因为我最终是要用一种材料替换掉晶振,要把材料对电路振荡频率的影响体现出来,那你看我这个74HC04运放,晶振频率不一样,振荡频率是一样的,那无法体现振荡频率是随着晶振变化而变化的啊,达不到我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尤其是振荡电路的仿真,别当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仿真,尤其是振荡电路的仿真,别当真。

Multisim的模电仿真功能确实是有短板的,放大器、滤波器、检波和整流电路是强项,与真实电路差别不大,混频器、调制器还凑合,但高频振荡器就只能呵呵了。用普通三极管搭的电容三点式LC振荡器在Multisim里通常永远不会起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否贴出您仿真成功的晶体振荡器电路?十二万分感谢!

很抱歉手机没法给你贴图,但用74HC04和晶振组成的时钟振荡器电路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图,早已是非常成熟的电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很抱歉手机没法给你贴图,但用74HC04和晶振组成的时钟振荡器电路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图,早已是非常成熟的电 ...

注意,问题不在于晶体振荡器抑或74HC04振荡电路成熟与否、电路正确与否,而是在于Multisim仿真是否正确!

网友L:
的确,仿真软件的晶振器件,搭建的电路都莫明其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那我怎么办?这个电路到底可行不可行” ———— 改成: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用Multisim仿真74HC04构成的RC振荡器还行,用RC来改变频率也能够仿真出来。但用晶体来仿真,Multisim软件就有问题。———— 就对了!参照下图:

网友L:
晶振标称频率不同,但是振荡频率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这样搭建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是LZ的“需求”:

“要把材料对电路振荡频率的影响体现出来”,材料的哪个物理性质?杨氏模量?电导率?介电系数?压电常数?磁导率?只可能是这些吧?
不知道LZ的老师要干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老师跟我解释的说74HC04和晶振做的振荡电路主要是RC振荡,主要调节RC来改变频率,晶振作用并不大 ...

这是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74HC04却不是施密特触发器。
也许楼主把老师的话转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抱歉手机没法给你贴图,但用74HC04和晶振组成的时钟振荡器电路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图,早已是非常成熟的电 ...

恩,是的,我想问一下,这种反相器和晶振一起做的振荡电路最大频率能做到多少MHz?能到40M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