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优雅的舞姿,让我食不知味神魂颠倒---16F722

楼主(2017-01-11):
UA表指针一直在跳舞。跳舞。。。
16F722  关闭所有模块外设,IO也处理后休眠,但电流在20-50UA间以一定周期有规律的摆动,找不到原因。电源是4.5V经LDO 输出3.3V 给CPU。按手册看是20UA  左右,现在主要是电流摆动。约2秒摆动5次的频率。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抓到鬼了,原来是外部一个芯片在作怪,拆了 电流就稳点在40uA。但问题又来了,这个电流比数据手册上大了几倍。去了外贼抓内鬼。。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抓到鬼了,原来是外部一个芯片在作怪,拆了 电流就稳点在40uA。但问题又来了,这个电流比数据手册上大了几 ...

成功的吸引我看了一下

楼主:
同样的测试程序,只是换了个LF723A  电流猛降到5UA,但感觉还是有问题。LF系列电流是NA级的,应该哪里还有不对

网友B:
估计哪里不对啊

网友C:
什么表?精度够么

网友D:
问题越大容易解决,小问题反而不好搞

网友E(2017-02-12):
被勾引进来了呢。在学习中。

网友F:
要不要这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