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反馈电路的一般分析设计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7-01-11):
看到开关电源、振荡电路、锁相环电路中都有反馈,这些带反馈的电路各元器件参数怎么确定?书上都没解释,还是我没看到。
比如下面这个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怎么设计?反馈部分的电阻阻值怎么确定?

个人的一些想法,对于上面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反馈部分应该满足下面两个约束条件(方程):
1. 很显然,应该满足基本的电路定理,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理,应该很容易列出一个反馈环路约束方程。
2. 根据开关电源的设计目标--稳定输出,又可得到一个约束方程
Δ(输出)/Δ(输入)=0
是不是还要满足:Δ(输出)/Δ(反馈输入)  ??

网友A:
感觉你没有理解到实质

网友B:
看来你对运放的了解知之甚少,不深入,就简单说下这个原理吧:
这上面的运放其实就应用到了其中的一个:比较器,你把它当比较器看就行了。
其中电压通过R1与R2分压后,提供一个即时的输出电压,跟A1的同相端的基准 电压,也就是参考电压点比较比较;其比较输出的高低电平又跟A2运放比较,A2的参考点由固定电平转为三角波而已,这样就形成了当R1与R2分压高于Uref电压的时候,A1输出0,进入A2的同名端是0,那么,A2输出也是0,这样T管就是截止状态,而在截止期间,电流经过储能电感与二极管D形成环路,继续释放电流,当其R1与R2的分压得到小于Uref的时候,过程就与之相反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电压反馈的闭环环路.
至于您说的什么输入/输出,那是通过设计纹波大小计算出电感及滤波电容值来满足的.

当然,开关电源里还有比较,放大,运算,限流,限压等都有可能用到运放,根据不同需要,设计的理念是不同的。把运放的基本应用电路:同相放大,反相放大,比较器,微分电路,积分电路,带通等原理弄清楚,你就知道如何设计与分析了。

网友C:
你把环路增益函数写出来,你就理解开关电源反馈的实质。会极零点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环路增益函数写出来,你就理解开关电源反馈的实质。会极零点的配置。 ...

“极零点的配置”??就是s域分析吧?
零点似乎就是阻抗为零,极点就是阻抗无穷大?
不懂这跟开关电源的反馈怎么联系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极零点的配置”??就是s域分析吧?
零点似乎就是阻抗为零,极点就是阻抗无穷大?
不懂这跟开关电源的 ...

“零点似乎就是阻抗为零,极点就是阻抗无穷大?”
扯到爪哇国去了。

网友E:
三楼分析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点似乎就是阻抗为零,极点就是阻抗无穷大?”
扯到爪哇国去了。

查了下书,等式记错了,以为等式左边是阻抗,其实是传输函数,也就是电压比、电路比或电压比电路,导致分子为0的情况就是零点,分母为0的情况就是极点,极零点是虚数。我理解有错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下书,等式记错了,以为等式左边是阻抗,其实是传输函数,也就是电压比、电路比或电压比电路,导致分 ...

“极零点是虚数”
那叫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零点是虚数”
那叫复数。

在你的概念中是不是把形如(bi)的数才叫虚数,不过有些书上把那种类型的数叫纯虚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极零点的配置”??就是s域分析吧?
零点似乎就是阻抗为零,极点就是阻抗无穷大?
不懂这跟开关电源的 ...

低频时增益要高(稳态精度),中频带宽要大(响应快,降低动态误差),高频增益要低,相位祫度要大,(保证稳定,噪声小,超调小),这三条都跟极零点配置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运放的了解知之甚少,不深入,就简单说下这个原理吧:
这上面的运放其实就应用到了其中的一个:比 ...

A1还是应该当做运放吧?A2是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