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STM32L051做bootloader时的SCB->VTOR设置

楼主(2017-01-11):
之前了解到M0不支持通过SCB->VTOR来修改中断向量,
所以STM32L0提供了把SRAM映射到0地址的功能。

当使用bootloader功能时,把APP的中断向量复制到 0x20000000
然后由ST把0x20000000映射到0地址去。
  1.         // SYSCFG->SYSCFG_CFGR1.MEM_MODE = 11: SRAM mapped at 0x0000 0000.
  2.     memcpy((int *)0x20000000, (const int *)app_address, 256);
  3.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4.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RAM();

结果发现APP的中断还是进了bootloader中的。
无意间发现默认的 system_stm32l0xx.c 代码有配置 VTOR寄存器
于是
  1.     SCB->VTOR = 0x20000000; /* TODO: M0竟然也有VTOR? */

然后APP的中断就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没有仔细看手册,L0系列的芯片是M0+内核,与M0内核不同。M0+内核有VTOR寄存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由硬件决定,单纯的进行数据拷贝肯定是没有效果。 既然重定向了中断向量表而且依你所说 APP中断正常了,至少说明你是用的那个片子支持中断向量重定向。

楼主:
从arm.com下载 “Cortex™-M0 Devices Generic User Guide”
The vector table is fixed at address 0x00000000.

而 “Cortex™-M0+ Devices Generic User Guide”中有写可选VTOR,所以看来STM32L0是可以有VTOR的。
1.1.3 Cortex-M0+ processor features summary
• Thumb instruction set with Thumb-2 technology.
• High code density with 32-bit performance.
• Optional Unprivileged and Privileged mode execution.
• Tools and binary upwards compatible with Cortex-M processor family.
• Integrated ultra low-power sleep modes.
• Efficient code execution enabling slower processor clock or increased sleep time.
• Optional single-cycle 32-bit hardware multiplier.
• Zero jitter interrupt handling.
• Optional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for safety-critical applications.
• Optional single-cycle I/O port.
• Optional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VTOR).
• Extensive debug capabilities.

网友B(2017-03-23):
正解,找这个问题也找了很久,参考F0的来写也不行。
无意中看到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4000
    (this is already done in system_stm32l0xx.c file) */

然后去那个文件里改了下VECT_TAB_OFFSET的值,从IAP跳到APP就正常跑了。

网友C(2018-11-16):
引用 网友B:
正解,找这个问题也找了很久,参考F0的来写也不行。
无意中看到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

多谢经验分享。

网友D(2020-09-10):
STM32f0是M0的核,没有VTOR寄存器,
STM32L0/G0都是M0+的核,有VTOR寄存器。

网友E:
多谢分享,学到了很多知识,不错,确实不错的说。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