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二极档

楼主(2017-01-11):
用万用表的二极档量测线路(与BGA芯片相连)显示为0L,是不是说明此线路与BGA未焊接OK

网友A:
不见得,要看你输入引脚里面是什么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要看你输入引脚里面是什么结构了。

这样啊!那通过对比测试能否判断(两者是不同的)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2019-03-30):
这样啊!那通过对比测试能否判断(两者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