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看下这个电路,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
120V交流输入,假设4148压降1V,我自己的理解是正半周,U1的3脚电压应该是0~1V,经过运算放大,U1的输出电压应该是0~2V,负半轴输出就是-2~0V,可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只有0.0几V,是我的思路不对吗,小弟新手,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7-01-11):
第二个问题,同样是120V交流输入,使用阻容降压,16V和-16V是稳定电压吗?还是正半周有16V,负半周有-16V

楼主:
有高手给看看吗

网友A:
第一个图,D12和D13这里不是整流,而是钳位,起输出是一个梯形的交流,你测的电压是0V是用的直流在测,有电压是发生了直流零点偏移,你用仿真工具里的示波器看输出就明白了
第二个电路要用C的电荷去计算,当负载小于起每周能提供的电荷则稳压二极管钳位,会低于稳压值一点,当负载大于能提供的电荷,则不能稳压,负载越大,电压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D12和D13这里不是整流,而是钳位,起输出是一个梯形的交流,你测的电压是0V是用的直流在测,有电 ...

第一个图我之前看明白了,我也觉得是梯形,一个幅值±1.4V的电压梯形(放大器放大2倍),到了第二个放大器,正负半轴的梯形都要与0V比,产生一个放大信号,第三个是积分电路,移相90度,这样进行切相时就是在正弦波最大处切角(我这是将0~10V调光器接我这个电路然后可以控制ELV调光),最后一个放大器是用0~10V调光信号来输出一个信号给MOS管,控制MOS通断,实现切相,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放大器的电压增益是120DB,即1000000倍,在第二个放大器那里进行放大的话,难道输出要变成一个极高的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我之前看明白了,我也觉得是梯形,一个幅值±1.4V的电压梯形(放大器放大2倍),到了第二个放大 ...

U2B输出不可能比电源正端更正也不可能比电源负端更负,因此U2B输出接近方波。U2B已经不是放大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我之前看明白了,我也觉得是梯形,一个幅值±1.4V的电压梯形(放大器放大2倍),到了第二个放大 ...

第一级输出是1.4V左右的交流梯形波,梯形腰对应于输入交流的0点正弦两边的0.7V.第二级是比较器,输出的是一个vcc和-VSS的脉冲波。第三集算是一个积分,只对正半周。至于你要输出PWM,那个变化范围太狭窄了,还是省省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我之前看明白了,我也觉得是梯形,一个幅值±1.4V的电压梯形(放大器放大2倍),到了第二个放大 ...

由于D9,第三级已经不是简单的积分器了,所以其输出也不是移相90度。

此电路奇怪的地方不止一处。
先用U2A放大2倍,然后U2B开环工作。这样,U2A几乎什么用也没有。
然后,R30、R31、R34分压,R32、R49再次分压,不知道要干什么。
R37、R49并联,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网友C:
二极管上并个电阻。

网友D: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是一种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D9,第三级已经不是简单的积分器了,所以其输出也不是移相90度。

此电路奇怪的地方不止一处。

是啊,我用proteus仿真一直报错,但是人家做了样品出来,说是实现了功能,我就非常无语,现在要我进行优化,可我连他要做什么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是一种能力啊,

外国人做的,我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只能求教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用proteus仿真一直报错,但是人家做了样品出来,说是实现了功能,我就非常无语,现在要我进行优 ...

“人家做了样品出来,说是实现了功能”
实现什么功能?
既然说是实现了功能,如果你拿到了样品实物,你可以检测一下是否实现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做了样品出来,说是实现了功能”
实现什么功能?
既然说是实现了功能,如果你拿到了样品实物,你可 ...

这个产品就是个调光转换功能,用一个0~10V调光器接我发的这个电路,然后直接接上支持ELV调光的灯,相当于用0~10V调光控制ELV调光的灯,拿到实物了,不过惯了胶,拆开后发现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