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GD32105c 亮灯教学案例

楼主(2017-01-11):
求大神帮忙下 怎么让GD32105C 亮灯 求过程和代码什么的。

网友A:
直接的操作一个GPIO口的就可以的吧

网友B:
最简单的吧,官方的库中gpio的操作就是翻转led的吧。

网友C:
这个是直接对GPIO口的寄存器进行设置的就可以的

网友D:
这个可以启用一个定时器的,在定时器中断响应程序中对相关的GPI哦口进行翻转设置的

网友A:
代码的可以在官方网站的资源库中下载的

网友E:
我也参考下楼上几位的意见的

网友F:
这个没啥难度的哈,主要就是对相关寄存器的操作的

网友G:
我这有个关于GPIO的操作例程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G:
这是附件的,,可以修改下用于控制灯的亮灭的

网友H:
楼上的分享我下载了,,很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