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 TO92和SOT-23的差别

楼主(2017-01-11):
L431 用于电压比较,TO92的R端为标准的2.5V,而SOT-23的只有2.3V,不知是什么原因?工作电流为0.6mA

刚才又找到一篇**讲431的SOT-23问题,原来国产管脚排列还是反的,调试中已经发现了,印制板都画反了

网友A:
TI有431和432两种管脚相反的型号,国产的好多其实是按432排列的管脚,却当作431卖,我也被坑过

网友B:
搞错了吧,电压不会那么低吧

网友C:
不是说最小工作电流为1mA吗?

网友D:
TL431输出是不是不能加电容?

楼主(2017-09-26):
经试验,ws431品牌R脚为标准的2.5V,LM431 R脚为稍高于2.5V,绝大多数431都不是2.5V,431做比较器用时要注意

网友E:
标称电压都是2.495。如果不是那么你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