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关于功放散热的问题

楼主:
RT,请教一下,在网上买了一台号称双600W的功放(两路,单路都是号称带载4R,600W),现在买回来测试,把输出电压调成40V,输出1khz的正弦波,外挂一个4R,最大功率1200W的大电阻,该情况下输出功率为50W,持续工作3-5min散热片就会烫的不行不行的,散热片的尺寸是300*40*92mm,和下面图片一样的。
现在我想让这台设备持续工作在300W的状态下,测试了发现短时间了输出400W没有问题,请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散热的问题?
换个更大的散热片?加风扇?水冷?

网友A(2017-01-11):
这么大功率应该加散热风扇.

网友B:
风冷有效,低转速的噪音低

网友C:
加风扇、水冷都可以,不过今天用这么大功率的功放应有限考虑D类功放,效率高多了,散热自然不需要那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风扇、水冷都可以,不过今天用这么大功率的功放应有限考虑D类功放,效率高多了,散热自然不需要那么夸张 ...

D类功放?
还没用过呢,有推荐的么?

网友C:
可以去TI的官网看,大功率桥式D类功放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