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SN转SCH

楼主(2017-01-11):
小弟这两天遇到个问题,在这边请教一下各路大神,我在转7页的dsn文件时,有两页转成功了,元件值都有;但有另外几页图是转过来了,但是元件值全丢了,让小弟特别郁闷。我是先将dsn文件转成16.2版本的dsn文件(一页一页转的),然后再通过ad的import wizard转成sch,但是有几页的元件值丢了。。。。。。附件是dsn文件及我的操作过程,如果方便的话,希望能教教我,谢谢大哥大姐。

网友A:
基本方法是对的
2 可以把dsn全部复制在成功的那一页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方法是对的
2 可以把dsn全部复制在成功的那一页 试试

嗯嗯 我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方法是对的
2 可以把dsn全部复制在成功的那一页 试试

还是不行欸  他提示数据库使用了早期的软件版本(9.0 data format)   是不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A:
AD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