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直流方波通过电感的感抗

楼主(2017-01-11):
小弟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当电感通过100KZ的直流方波.占空比为0.5  那么电感的感抗是多少?

网友A:
方波的谐波太多了,只能计算特定的谐波频率下的感抗。说说你要干啥

楼主:
升压电路的电感怎么算都不对,我只觉得好奇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k2NDMwfDk1NDg4ZDVkfDE3NTk3NzAxMTF8MHw%3D

楼主:
L=Vo*Ts*D*(1-D)(1-D)/2Io
Ts=1/f
D=1-Vin(max)/Vo
D为最小占空比
按这样算电感值都和实际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Vo*Ts*D*(1-D)(1-D)/2Io
Ts=1/f
D=1-Vin(max)/Vo

先看看电路是工作在连续模式还是断续模式吧。两种的计算法不一样

网友A:
目测波形,你的应该是断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