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17-01-11):
大家好,对于一个分体机,两IC之间通讯使用I2C的形式通讯,线束长度为1m会对通讯有影响吗?谢谢了。。。

网友A:
1、看是否有干扰
2、看分布电容,可以减少上拉电阻,时钟变慢处理

楼主:
  .
有谁有过吗??I2C通讯,线束有1m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是否有干扰
2、看分布电容,可以减少上拉电阻,时钟变慢处理

分布电容是什么意思?
时钟变慢,这样反应的速度是不是也会变慢?

楼主:
@chunyang  ,大神,有使用过这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布电容是什么意思?
时钟变慢,这样反应的速度是不是也会变慢?

如果是强干扰场合,比如有大功率变频工作的,不建议这么远。
I2C的通信速度,一方面受协议100K或者400K限制,同时受上拉电阻和分布电容的限制。
如果分布电容太大,充放电时间变长,速度自然慢了,否则就误码了。

网友B:
几米都有,平时就一两米。
用两个同轴电缆分别传SCL和SDA,两个屏蔽地在两端都接上。 上拉电阻减小的1k甚至以下,速率降低到10kHz。

网友C:
不建议这么用,标准大概400pF电容,上拉电阻最小是1K。不可靠,还是更换其他方式吧

网友D:
选择合适的线材,在干扰不算强烈的场合可以。像18B20这类器件,这个长度的应用还是很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