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UCOS-II,调用读写FLASH函数,系统没放映

楼主(2017-01-11):
大家好,我使用F4+UCOS操作系统,硬件上有NOR FLASH。当我创建一个任务,调用读写NOR FLASH函数的时候,硬件就死了(1)操作NOR FLASH部分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80);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NOR_FLASH_ADDR + _uiBlockAddr), 0x50);  //SST39VF3201B 50H

        return (NOR_GetStatus(BlockErase_Timeout));

(2)死机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楼主:
程序运行到这里就死了,直接操作FLASH,总线的时候,就死了。
uint8_t NOR_EraseSector(uint32_t _uiBlockAddr)
{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80);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NOR_FLASH_ADDR + _uiBlockAddr), 0x50);  //SST39VF3201B 50H

        return (NOR_GetStatus(BlockErase_Timeout));
}

网友A:
擦除Flash时一般需要先解锁操作,你看下是不是忘却了这个步骤?

网友B(2021-08-18):
您好 我最近也是使用 F4  UCOS  +内部flash 也是写失败,如果在创建任务之前写就没有问题,创建任务后就写失败,不知道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感觉还是任务调度的事

网友D:
uc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