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2017-01-11):
电脑重装,重新装了软件,出现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同样问题的,请教

网友A:
keil没** 代码大小超过了限制,所以不能编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没** 代码大小超过了限制,所以不能编译,**就好了

谢谢,我**了,是不是没有**成功所以才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了,是不是没有**成功所以才这样的?

是的 重新**一次试试
另外提示就是代码量超了,你可以注释掉一大部分代码试试,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了,是不是没有**成功所以才这样的?

重新**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W7系统打开软件需要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重新**一次试试
另外提示就是代码量超了,你可以注释掉一大部分代码试试,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

W7系统,没有**成功呢。谢谢大大。已经解决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7系统,没有**成功呢。谢谢大大。已经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