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相位差测试电路?

楼主(2017-01-11):
目前工程现场有个设备坏了,说是怀疑三相电AB BC CA的相位差不是120度,想买个相位测试仪都几千多,所以想做个测试的,通过示波器测试AB BC CA之间的相位差。
下图是原理图,这样是否可以?仿真下看波形图是对的,请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A:
角接用三支电压互感器转换成星接,当然可以。
若是临时测量一下,仅要求大致的结果,这么测量可行,观察一下而已。若是长期使用,对精度有要求,自己用单片机搭一个,更好。

网友B: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一般都是怀疑电网谐波、三相不平衡、负序大。怀疑相位差有点不专业啊!
要想测试电网质量,上面的办法可以简单看看。

网友C:
你们领导我也是服了,相位差是发电机结构决定的,现在全球电网都并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