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McBSP模拟spi收发数据,示波器观察数据顺序错位!

楼主(2017-01-11):
我想请教下一个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关于用F28335McBSP模拟spi收发数据,配置mcbspB成SPI模式,从模式和上位机通信,每次接收和发送数据长度为8位。上位机那边发出36x8位的数据(头两个八位数据为帧头0XAA和指令0X5A),dsp返回一些计算后的数据,采用如下代码(简化逻辑后的)。

   for(j=0;j<36;j++)      //Initialize data
   {                                                                                                    S_data[j]=j;
   }
   while(1)                                          //keep running:send data
   {
                    for(m=0;m<36;m++)
                    {
                            McbspbRegs.DXR1.all = S_data[m];
                            while(McbspbRegs.SPCR1.bit.RRDY == 0 ) { }                                                                             flagdate = McbspbRegs.DRR1.all;
                    }
   }

但是根据示波器的结果观察看,dsp发出的数据不对,对应输入的36个数据,dsp发出的为:

S_data[35] S_data[0] S_data[1] S_data[2]...S_data[34]

然后接收下一组36个数据,发出的还是这个顺序。
能够知道的是,S_data[35] 为上一周期数据的最后一个8位,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延迟。
我这样的代码,逻辑上有问题吗,还是说寄存器的配置问题,我是设置的8位数据发送,36个字,对应寄存器设置如下:
void InitMcbspb(void)
{
// reset McBSP and SRG
McbspbRegs.SPCR2.bit.FRST=0;
McbspbRegs.SPCR2.bit.GRST=0;
McbspbRegs.SPCR2.bit.XRST=0;
McbspbRegs.SPCR1.bit.RRST=0;

// SPI mode
McbspbRegs.SPCR1.bit.DLB = 0;
McbspbRegs.SPCR1.bit.CLKSTP = 2;

// clock set as slave mode
McbspbRegs.PCR.bit.SCLKME = 0;
McbspbRegs.SRGR2.bit.CLKSM = 1;
// McbspbRegs.PCR.bit.CLKRM = 1;
McbspbRegs.PCR.bit.CLKXM = 0;
McbspbRegs.PCR.bit.CLKRP = 0; //jdp
McbspbRegs.PCR.bit.CLKXP = 0;
McbspbRegs.SRGR1.bit.CLKGDV = 1;

// FSG set as slave mode
//McbspbRegs.PCR.bit.FSRM = 0; //jdp
McbspbRegs.PCR.bit.FSXM = 0;
//McbspbRegs.PCR.bit.FSRP = 1; //jdp
McbspbRegs.PCR.bit.FSXP = 1;

//McbspbRegs.RCR2.bit.RDATDLY= 0;
//McbspbRegs.XCR2.bit.XDATDLY= 0;

// enable McBSP
delay_loop();
McbspbRegs.SPCR2.bit.GRST = 1;
clkg_delay_loop();
McbspbRegs.SPCR2.bit.XRST = 1;
McbspbRegs.SPCR1.bit.RRST = 1;
McbspbRegs.SPCR2.bit.FRST = 1;
}

void InitMcbspb8bit(void)
{
McbspbRegs.RCR1.bit.RFRLEN1=35; // 36-word
McbspbRegs.RCR1.bit.RWDLEN1=0; // 8-bit
McbspbRegs.XCR1.bit.XFRLEN1=35; // 8 word
McbspbRegs.XCR1.bit.XWDLEN1=0; // 8-bit
}

调了很久了,不论怎么设置寄存器和更改代码逻辑,都会有1~3个数据(每个数据8位)的延迟。

各位能帮我看看是哪里存在的问题吗?多谢了哈~

网友A:
这些初始化的都看着没啥问题的啊。。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