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推荐一款PIC单片机

楼主(2017-01-12):
请教PIC单片机熟悉的大神,有没有见过和上面图片引脚功能相同的PIC系列单片机,
或者推荐一款有以上功能的PIC系列单片机.

要求:封装TSSOP20,带两路ADC差分输入,支持增溢放大; 可有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PIC单片机出厂默认是无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
除非芯片里面烧了Uart bootloader

网友B:
PIC没有这样的引脚配置

网友C:
PIC单片机的电源和GND没有这样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