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电路中的两个小圈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1-12):
C:\Users\mailq\Desktop\文献\AD621  求教图片中两个小圈圈是什么意思,另外有个大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图已补上了,帮忙看下,两个小圈连在一起,标注了20uA,还有个大圈,标注了V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已补上了,帮忙看下,两个小圈连在一起,标注了20uA,还有个大圈,标注了VB ...

两个小圈通常表示恒流源。

网友B:
前者代表恒流负载(恒流源),后者代表恒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