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前没有类型定义,想问下这个是正确的么

楼主(2017-01-12):
//תÕß×¢£ºÔ­ÌùÔÚ£º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1639-1-1.html£¬×÷Õߣºsharkzyn £¬°æ±¾ÈÕÆÚ£º2011-6-26
//LCDÓ¦¸ÃÊÇST7920оƬ´ø×Ö¿âµÄ12864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C12c5a32s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0^0; //²¢ÐеÄÖ¸Áî/Êý¾ÝÑ¡ÔñÐźÅ, HÊý¾Ý, LÃüÁî
sbit RW=P0^1; //²¢ÐжÁдѡÔñÐźÅ, H¶Á, Lд
sbit E=P0^2; //²¢ÐÐʹÄܶË, HÓÐЧ, LÎÞЧ
sbit PSB=P0^3; //²¢/´®½Ó¿ÚÑ¡Ôñ, H²¢,L´®
sbit led=P0^4;
sbit fkey=P1^0;
sbit vkey=P1^1;
sbit ledkey=P1^2;
#define  LcdData P2
unsigned char dati=0;
unsigned char dat[101];
unsigned char dat0[101];
unsigned char over=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mode=0;
unsigned char vmode=0;
unsigned int delnop=0;
unsigned char vd=4;
unsigned char cha=0;
//////////////////////////////////////
unsigned char Lcd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LcdData=0xff;
    RS=0;
    RW=1;
    E=1;
    _nop_();
    Busy=LcdData&0x80;
    E=0;
    return Busy;
}
/*********************************
ÏòLCDдÈë×Ö½ÚÊý¾Ý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Busy());
        RS=1;
        RW=0;
        E=0;
        _nop_();
        _nop_();
        LcdData=Data;
        E=1;
        _nop_();
        _nop_();
        E=0;
}
/***********************************
´ÓLCDÖжÁ³öÊý¾Ý
************************************/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Lcd_CheckBusy());
        LcdData=0xff;
        RS=1;
        RW=1;
        E=1;
        _nop_();
           Temp=LcdData;
           E=0;
           return Temp;
}
/*************************************
ÏëLCDÖÐдÈëÖ¸Áî´úÂë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Code)
{
        while(Lcd_CheckBusy());
           RS=0;
           RW=0;
           E=0;
           _nop_();
        _nop_();
           LcdData=CmdCode;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
/**************************************
Ϊ¼ÓËÙÂß¼­ÔËËã¶øÉèÖõÄÑÚÂë±í£¬ÕâÊÇÒÔÎþÉü¿Õ¼ä¶ø»»È¡Ê±¼äµÄ°ì·¨
***************************************/
code unsigned int LcdMaskTab[]={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
ÏòLCDÖ¸¶¨×ø±êдÈëÒ»¸öÏóËØ,ÏóËØÑÕÉ«ÓÐÁ½ÖÖ£¬0´ú±í°×£¨ÎÞÏÔʾ£©£¬1´ú±íºÚ£¨ÓÐÏÔʾ£©
****************************************/
void Lcd_Put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z,w;
        unsigned int Temp;
        if(x>=128||y>=64)
                return;
        Color=Color%2;
        w=15-x%16;//È·¶¨¶ÔÕâ¸ö×ֵĵڶàÉÙλ½øÐвÙ×÷
        x=x/16;//È·¶¨ÎªÒ»ÐÐÉϵĵڼ¸×Ö

        if(y<32) //Èç¹ûΪÉÏÒ³
                z=0x80;
        else     //·ñÔòÈç¹ûΪÏÂÒ³
                z=0x88;

        y=y%32;
        //EA=0;
        Lcd_WriteCmd(0x36);
        Lcd_WriteCmd(y+0x80);        //ÐеØÖ·
        Lcd_WriteCmd(x+z);     //ÁеØÖ·
        Temp=Lcd_ReadData();//ÏȿնÁÒ»´Î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8;//ÔÙ¶Á³ö¸ß8λ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ÔÙ¶Á³öµÍ8λ
        //EA=1;
        if(Color==1) //Èç¹ûдÈëÑÕɫΪ1
                Temp|=LcdMaskTab[w];//ÔÚ´Ë´¦²é±íʵÏÖ¼ÓËÙ
        else         //Èç¹ûдÈëÑÕɫΪ0
                Temp&=~LcdMaskTab[w];//ÔÚ´Ë´¦²é±íʵÏÖ¼ÓËÙ
        //EA=0;
        Lcd_WriteCmd(y+0x80);        //ÐеØÖ·
        Lcd_WriteCmd(x+z);     //ÁеØÖ·
   Lcd_WriteData(Temp>>8);//ÏÈдÈë¸ß8룬ÔÙдÈëµÍ8λ
   Lcd_WriteData(Temp&0x00ff);
        Lcd_WriteCmd(0x30);
        //EA=1;
}
/*****************************************
Çå³ýLcdÈ«ÆÁ£¬Èç¹ûÇå³ýģʽModeΪ0£¬ÔòΪȫÆÁÇå³ýΪÑÕÉ«0£¨ÎÞÈκÎÏÔʾ£©
·ñÔòΪȫÆÁÇå³ýΪÑÕÉ«1(È«ÆÁÌî³äÏÔʾ)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x,y,ii;
        unsigned char Temp;
        if(Mode%2==0)
                Temp=0x00;
        else
                Temp=0xff;
        Lcd_WriteCmd(0x36);//À©³äÖ¸Áî »æÍ¼ÏÔʾ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EA=0;
                                Lcd_WriteCmd(y+0x80);        //ÐеØÖ·
                                Lcd_WriteCmd(x+0x80+ii);     //ÁеØÖ·
                                Lcd_WriteData(Temp); //дÊý¾Ý D15£­D8
                                Lcd_WriteData(Temp); //дÊý¾Ý D7£­D0
                                //EA=1;
                        }
        Lcd_WriteCmd(0x30);
}
/****************************************
LCD³õʼ»¯
*****************************************/
void Lcd_Reset()
{
        PSB=1;
        Lcd_WriteCmd(0x30);       //Ñ¡Ôñ»ù±¾Ö¸Á
        Lcd_WriteCmd(0x0c);       //¿ªÏÔʾ(ÎÞÓαꡢ²»·´°×)
        Lcd_WriteCmd(0x01);       //Çå³ýÏÔʾ£¬²¢ÇÒÉ趨µØÖ·Ö¸ÕëΪ00H
        Lcd_WriteCmd(0x06);       //Ö¸¶¨ÔÚ×ÊÁϵĶÁÈ¡¼°Ð´Èëʱ£¬É趨ÓαêµÄÒÆ¶¯·½Ïò¼°Ö¸¶¨ÏÔʾµÄÒÆÎ»
}
//////////////////////////////////////
void InitADC()
{
P1ASF=0X80;
ADC_RES=0;
ADC_CONTR=0xef;
EADC=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0xef;
if(over==0)
{
        temp=delnop;
        while(temp)
        {
        temp--;
        }
        dat[dati]=ADC_RES;
        dati++;
        if(dati>101)
        {
        dati=0;
        over=1;
        }
}
}
//////////////////////////////////////
void disp_0(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
void disp_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4,1);
}
void disp_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
void disp_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2,y+4,1);
}
void disp_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2,y+4,1);
}
disp_dia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4,1);
}
disp_k(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Lcd_PutPixel(x+5,y+1,1);
Lcd_PutPixel(x+5,y+3,1);
Lcd_PutPixel(x+5,y+4,1);
Lcd_PutPixel(x+6,y+1,1);
Lcd_PutPixel(x+6,y+2,1);
Lcd_PutPixel(x+6,y+4,1);
}
void disp_v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4,y+0,1);
Lcd_PutPixel(x+4,y+1,1);
Lcd_PutPixel(x+5,y+3,1);
Lcd_PutPixel(x+5,y+4,1);
Lcd_PutPixel(x+6,y+2,1);
Lcd_PutPixel(x+7,y+0,1);
Lcd_PutPixel(x+7,y+1,1);
Lcd_PutPixel(x+8,y+2,1);
Lcd_PutPixel(x+8,y+3,1);
Lcd_PutPixel(x+8,y+4,1);
Lcd_PutPixel(x+9,y+2,1);
Lcd_PutPixel(x+9,y+4,1);
Lcd_PutPixel(x+10,y+0,1);
Lcd_PutPixel(x+10,y+1,1);
Lcd_PutPixel(x+10,y+2,1);
Lcd_PutPixel(x+10,y+3,1);
Lcd_PutPixel(x+10,y+4,1);
}
void disp_led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2,1);
}
void disp_ledoff(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
void clr(unsigned char starx,unsigned char stary,unsigned char endx,unsigned char endy)
{
char x=0;
char y=0;
for(x=starx;x<endx;x++)
{
        for(y=stary;y<endy;y++)
        {
                Lcd_PutPixel(x,y,0);
        }
}
}
void disp_bj(void)
{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for(y=0;y<63;y=y+2)
{
Lcd_PutPixel(51,y,1);
}
for(y=0;y<63;y=y+2)
{
Lcd_PutPixel(77,y,1);
}
for(y=0;y<63;y=y+2)
{
Lcd_PutPixel(101,y,1);
}
for(x=27;x<127;x=x+2)
{
Lcd_PutPixel(x,0,1);
}
for(x=27;x<127;x=x+2)
{
Lcd_PutPixel(x,15,1);
}
for(x=27;x<127;x=x+2)
{
Lcd_PutPixel(x,31,1);
}
for(x=27;x<127;x=x+2)
{
Lcd_PutPixel(x,47,1);
}
for(x=27;x<127;x=x+2)
{
Lcd_PutPixel(x,63,1);
}
for(y=0;y<64;y++)
{
Lcd_PutPixel(26,y,1);
Lcd_PutPixel(127,y,1);
}
}
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lor)
{
int i,dx,dy,e,x,y;
Lcd_PutPixel(x0,y0,color);
Lcd_PutPixel(x1,y1,color);
dx=x1-x0;
dy=y1-y0;
x=x0;
y=y0;
if(dx>0&&dy>0)
{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color);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x=x0;
y=y0;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color);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x=x0-x1;
dy=y0-y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color);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color);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y=y0-y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color);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color);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x=x0-x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color);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color);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if(dx>0)
{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color);
        x++;
        }
}
else
{
dx=x0-x1;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color);
        x--;
        }
}
}
if(dx==0&&dy!=0)
{
if(dy>0)
{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color);
        y++;
        }
}
else
{
dy=y0-y1;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color);
        y--;
        }
}
}
}
disp_ware()
{
unsigned char x;
for(x=0;x<100;x++)
{
line(x+27,(dat0[x]/vd)-cha,x+1+27,(dat0[x+1]/vd)-cha,0);
line(x+27,(dat[x]/vd)-cha,x+1+27,(dat[x+1]/vd)-cha,1);
dat0[x]=dat[x];
}
dat0[101]=dat[101];
disp_bj();
}
disp_ware50()
{
unsigned char x;
for(x=0;x<50;x++)
{
line(x*2+27,(dat0[x]/vd)-cha,(x+1)*2+27,(dat0[x+1]/vd)-cha,0);
line(x*2+27,(dat[x]/vd)-cha,(x+1)*2+27,(dat[x+1]/vd)-cha,1);
dat0[x]=dat[x];
}
disp_bj();
}
//////////////////////////////////////
main()
{
Lcd_Reset();
Lcd_Clear(0);
InitADC();

disp_4(0,10);
disp_k(4,10);
disp_hz(9,10);

disp_1(0,30);
disp_vd(4,30);

disp_ledon(0,50);

EA=1;
while(1)
{
if(over)
        {
                if(mode==0)
                {
                disp_ware50();
                }
                else
                {
                disp_ware();
                }
                if(ledkey==0)
                {
                led=~led;
                if(led)
                {
                        clr(0,50,5,55);
                        disp_ledon(0,50);
                }
                else
                {
                        clr(0,50,5,55);
                        disp_ledoff(0,50);
                }
                }
                if(fkey==0)
                {
                if(mode<4)
                        {
                        mode++;
                        }
                else
                        {
                        mode=0;
                        }
                switch(mode)
                        {
                case 0://4khz
                        delnop=1;
                        Lcd_Clear(0);
                        disp_bj();
                        clr(0,10,20,15);
                        disp_4(0,10);
                        disp_k(4,10);
                        disp_hz(9,10);
                        break;
                case 1://2khz
                        delnop=1;
                        clr(0,10,20,15);
                        disp_2(0,10);
                        disp_k(4,10);
                        disp_hz(9,10);
                        break;
                case 2://200hz
                        delnop=40;
                        clr(0,10,20,15);
                        disp_2(0,10);
                        disp_0(4,10);
                        disp_0(8,10);
                        disp_hz(12,10);
                        break;
                case 3://20hz
                        delnop=440;
                        clr(0,10,20,15);
                        disp_2(0,10);
                        disp_0(4,10);
                        disp_hz(8,10);
                        break;
                case 4://2hz
                        delnop=4440;
                        clr(0,10,20,15);
                        disp_2(0,10);
                        disp_hz(4,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vkey==0)
                {
                if(vmode<2)
                        {
                        vmode++;
                        }
                else
                        {
                        vmode=0;
                        }
                switch(vmode)
                        {
                case 0://1v/d
                        vd=4;
                        cha=0;
                        clr(0,30,26,35);
                        disp_1(0,30);
                        disp_vd(4,30);
                        break;
                case 1://0.5v/d
                        vd=2;
                        cha=32;
                        clr(0,30,26,35);
                        disp_0(0,30);
                        disp_dian(4,30);
                        disp_5(6,30);
                        disp_vd(10,30);
                        break;
                case 2://0.25v/d
                        vd=1;
                        cha=96;
                        clr(0,30,26,35);
                        disp_0(0,30);
                        disp_dian(4,30);
                        disp_2(6,30);
                        disp_5(10,30);
                        disp_vd(14,30);
                        break;
                default:
                        break;
                }
                }
        over=0;
        }
}
}

这个程序可以编译成功
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lor)
disp_ware()
{
unsigned char x;
for(x=0;x<100;x++)
{
line(x+27,(dat0[x]/vd)-cha,x+1+27,(dat0[x+1]/vd)-cha,0);
line(x+27,(dat[x]/vd)-cha,x+1+27,(dat[x+1]/vd)-cha,1);
dat0[x]=dat[x];
}
dat0[101]=dat[101];
disp_bj();
}

楼主:
第405 line的函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