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咨询NAND Flash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准备在新设计中使用FSMC接口,当FSMC接口被选择为NAND Flash存储器接口时,与NAND Flash无关的FSMC信号还能不能做普通I/O使用?比如A16、A17以外的其它Ax地址信号。谢谢!

网友A:
你不要去配置就可以了;

我以前测试过好像可以,记不清了;

你最好自己测试下,记分钟的事;

楼主:
二楼,关键不具备测试条件,电路还没设计,也从没买过开发板,所以才请教有经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