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及 驱动 的困扰

楼主(2017-01-12):
@21ic小管家 ,@airwill

楼主:
头的要炸了

网友A:
步进没什么难的~~~~  问题写好点把,,,,,我看着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没什么难的~~~~  问题写好点把,,,,,我看着累

能调试的地方都调过了。。。

1,最先是发现小电机不够力,然后调试是驱动的参考电压改变输出电流, 参考电压调到最在值的时候,带载依然不行。。。
2,然后怀疑电流不够大,把电流检测电阻从0.22设成0.11欧,电流应增加一倍,但实测就比之前多了0.4A,0.11欧电机颤动厉害,改成0.15,颤动改善,带载依然不行,
3,调试细分,从128改成1细分,带载增加了10N,但离理论的目标值还差2/3。。。
4,高度快慢衰,无改善。。。

怀疑驱动和电机,直接买大驱动和电机调试,,,一样的现象,带不起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没什么难的~~~~  问题写好点把,,,,,我看着累

速度调到很慢了,,,0.1RPS

网友B:
把电流检测电阻从0.22设成0.11欧,电流应增加一倍,但实测就比之前多了0.4A
不来看你的图纸了, 你设计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感觉是电机的问题, 你的驱动器和电机并不匹配. 可能是绕组电感问题.
看看能否调节电流控制(续流)模式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流检测电阻从0.22设成0.11欧,电流应增加一倍,但实测就比之前多了0.4A
不来看你的图纸了, 你设计电流 ...

设计的电流从1A调成3A了,通过给驱动芯片的参考电压调节输出电流,输出端接了VM/R=5MA还是不行

网友A:
调试 先不用细分,

采样电阻不应该影响电流最大值, 要不就要改叫限流电限了........,

  然后 0.1Rps 显然也是不对路的.....  这个值要按 ,启动频率和堵转扭矩来参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调试的地方都调过了。。。

数据给在还是不明确~~~~ 我都不知道你达到多少电流了,是不是符合电机的要求电流。

网友A:
SR4/SR4-Plus   , 是这款电机的配套驱动器, 你可以买一个作参考对比,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sW0lmM7jqLUSGuDnTuC

7128 应用经验

一、 特性:
● 双全桥 MOSFET 驱动,
低导通电阻 Ron=0.53Ω
  ● 最高耐压 40VDC,大电流3.3 A(峰值)
● 多种细分可选(1、1/2、1/4、1/8、1/16、1/32、1/64、1/128)
●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 内置混合式衰减模式
● 内置输入下拉电阻
●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注意看, IC 的电流和电机需要的电流。。。。。已经过流了,    ●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  而且这个IC 比较合适的电流在 2A 左右

网友A:
另外 问一句~~  你电机的线没接错把,

网友A:
看完你的问题~~~  我都觉得我已经可能自己作这个IC 的驱动板了 傻瓜型+低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你的问题~~~  我都觉得我已经可能自己作这个IC 的驱动板了  傻瓜型+低外围 ...

哈哈,,,没接错线,,,就是带载50N就不行了,,,实测电源没有超过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接错线,,,就是带载50N就不行了,,,实测电源没有超过2A

50N/cm 么    也就是在 1cm 处带动50N 的负载~~~  我看你给的数据,,,描述不是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N/cm 么    也就是在 1cm 处带动50N 的负载~~~  我看你给的数据,,,描述不是很全 ...

是我现在的带载能力只有50N,只有理论值的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现在的带载能力只有50N,只有理论值的1/3,

电源 了  多大   线圈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 了  多大   线圈电阻是多少

24V , 小电机是2.3欧,大点的电机是0.6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 , 小电机是2.3欧,大点的电机是0.6欧

从电阻值  来看看,  要达到 4A 是没有问题的,

你还是试试把,负载 去除空转看看,是不是也在1A 左右,

现场接线上图,  数据带完整的单位描述,

感觉 要么横流了, 要么IC 故障了,

电机的线圈电阻你再确定一下,

然后就是电源的供电能力,

网友C:
理解上有偏差。

  这类驱动芯片的电流,通常是脉冲电流。电源端的电流通常是均值电流。差别嘛,就像5V的PWM信号,用直流电压档测得的电压不一定都是5V。 还有就是感性负载与高频电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电感的特性。 速度低不一定电流就大,得看电机的参数。同样速度时,电机参数不同,电源端的电流也不一样。 低速时,电感大一些的电机,均值电流相对要大一些,这个可以换几种参数不同的电机来验证。

  不同芯片的特性不一样,采样电阻的阻值不能选择太小的。芯片是电流细分,又有过流保护控制。当采样电阻太小时,这边恒流斩波还没动作,那边过流的门限已经触发了。若过流保护那边再来个“消抖”处理,输出会关闭后再打开,驱动效果就异常了。有时候PCB设计不当时,也会有类似现象。

  最大带载能力是电机本身决定的。步进电机不能过载应用,否则可能会失步。另外,电机参数会有个对应验证电压,比如用24V验证的参数,有些厂家用36V验证的参数。如果你的应用电压有差异,实际效果可能也会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上有偏差。

  这类驱动芯片的电流,通常是脉冲电流。电源端的电流通常是均值电流。差别嘛,就像5V的 ...

很好很好很好,谢谢、

网友D(2017-02-17):
按你第一贴的图说话:

1. 按图面电阻值计算。输出电流:0.86A(5.1K,1.2K, RL=0.22R), 输出功率: 0.86A*24V=20.64W
2. 不作说明。
3. M1,M2,M3:  全高电平(5V).
4. 影响电源的消耗情况。按图接也无妨。

驱动小电机: 1.8A/0.5N.m, 电流达还不到一半,负载肯定也达不到 0.25N.M,看负载情况,超过这个就带不动了。
电源:            24V/2A电流或2A以上电流
对策:          调整 VF=1.65V(输出 1.5A),VFR=0.22R不变, M1/M2/M3 全拉低(0V), 这样驱动 “小电机”, 能输出额定功率 0.5N.M

驱动电机.机:  4.5A/1.5N.M, 工作电流还是达不到电机的要求。故带载能力不变。
电源:            24V/3A电流或3A以上电流
对策:          调整 VF=3V(输出 2.7A),VFR=0.22R不变, M1/M2/M3 全拉低(0V), 这样驱动  ”大电机“,  能输出额定功率 一半啦。
                    由于这个片子的内阻较大,不建议 VFB 往小时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