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步进电机 及驱动 困扰

楼主:
能想到的验证方法都试过了

楼主(2017-01-12):
电机为1.2N/M

网友A:
既然带不动,就换大些的电机和驱动芯片;

工业设计,留充分的余量才能保证设计的可靠;
况且长时间工作,电机还会发热,扭矩会下降

网友A:
或者你你增加细分,降低速度(做些加减速看看);

速度快了,力也会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带不动,就换大些的电机和驱动芯片;

工业设计,留充分的余量才能保证设计的可靠;

机械工程师算出带150N的负载没问题,现在只能是1/3就失步了,带不动

电机  (315.88 KB )

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带不动,就换大些的电机和驱动芯片;

工业设计,留充分的余量才能保证设计的可靠;

我们的想法也是和你这个相似,因为是自己做的驱动,怀疑驱动不够。

在网上买了更大的驱动器,带载也没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想法也是和你这个相似,因为是自己做的驱动,怀疑驱动不够。

一步步验证;

先用买的驱动器测试,带电机是否可以;
先把速度降低点,速度降低点可以的话,就明显电机的力不够;

楼主:
已经很低了,现在用0.1RPSR 速度了

网友B:
一个步进电机还要买驱动,自己写时序,自己弄硬件电路,想要多大力就有多大力

网友C:
这个问题感觉比较棘手,可能出现的地方楼主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驱动不够吧

网友E:
没仔细看图。。。。两相的么?
用TI的DRV系列的电机驱动芯片吧。

网友F:
电源部分呢?

网友G:
既然买来的驱动器都带不动,就别去折腾电路了,换个靠谱的机械工程师摆平这个问题再说。

网友H:
用过同系列的THB6128 THB6064,这个芯片最重要的是PCB设计,布局布线处理不好驱动力明显不足,之前调试时遇到的问题就是驱动电流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当,才能保证电机有足够的驱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仔细看图。。。。两相的么?
用TI的DRV系列的电机驱动芯片吧。

TI的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驱动不够吧

但是买回来的驱动可以达到5A了,电流也是只有1.5A(电源处测量),,,力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感觉比较棘手,可能出现的地方楼主仔细检查下吧

芯片可以改动的地方都调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步进电机还要买驱动,自己写时序,自己弄硬件电路,想要多大力就有多大力 ...

烦请告知,你是想用分立元件来做驱动吗

楼主:
电源是开关电源输出的24V,5V通过24V转换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同系列的THB6128 THB6064,这个芯片最重要的是PCB设计,布局布线处理不好驱动力明显不足,之前调试时遇 ...

可否看看你的PCB(芯片部分)

最先是用峰值为1.8A,静力矩为0.4N/M的电机,调节参考电压到2V达到输出1.8A,力不够
然后换大电机峰值4.5A,静力矩为1.5N/M的电机 ,调节参考电压到3V,输出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同系列的THB6128 THB6064,这个芯片最重要的是PCB设计,布局布线处理不好驱动力明显不足,之前调试时遇 ...

这要处理1,6,10脚接地是否合理?

起初使用的是峰值为1.8A,静力矩为0.5N/M的电机,参考电压给的2V,理论输出电流1.8A,电机带载失步,带不起来
更换大电机:使用的是峰值为4.5A,静力矩为1.5N/M的电机,参考电压给的3V,检测电阻改为0.15欧,理论输出电流3A,电机带载只有目标值的1/3就失步,带不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要处理1,6,10脚接地是否合理?

起初使用的是峰值为1.8A,静力矩为0.5N/M的电机,参考电压给的2V,理 ...

两路驱动的话,电源和地要分开,避免干扰。
你的VM用的多大电压?这个电压越大驱动力越大,一般用24V可以;
原理图中电机驱动的四个引脚你没有下拉;
驱动芯片有没有加散热片?不加也会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路驱动的话,电源和地要分开,避免干扰。
你的VM用的多大电压?这个电压越大驱动力越大,一般用24V可以 ...

电源和地分开???
散热片有的,VM是24V的,四个输出引脚加了5K的电阻,VM/5K=5MA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和地分开???
散热片有的,VM是24V的,四个输出引脚加了5K的电阻,VM/5K=5MA左右;
...

电源可以用磁珠隔一下,然后分到两个驱动芯片,分别走线,地也是用磁珠隔开。
能实际测一下驱动电流吗?

网友B:
参考ULN2003  ,自己MOS管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可以用磁珠隔一下,然后分到两个驱动芯片,分别走线,地也是用磁珠隔开。
能实际测一下驱动电流吗? ...

电源通过保险直接进来了,电机和电源一个地,其他地用磁珠隔开

驱动电流测量的是电源处的电流,目前最大1.5A,带不动,
将表串进一相测量电流,可达到2.5A,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通过保险直接进来了,电机和电源一个地,其他地用磁珠隔开

驱动电流测量的是电源处的电流,目前最 ...

如果实际2.5A,而电机额定电流是4.5A,这样是带不动的,不加负载还可以,要是负载太重就带不动了。看看能不能带个别的负载,从小到大试试,如果小的没问题,说明你的负载太重。这个芯片的驱动电流最大才到3.3A,怎么也要调到4A以上才能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要是不行的话,建议换个大驱动电流的驱动试试。

网友I:
步进电机是很粗放的设备,电压越高扭矩越大,电流越大扭矩越大,细分数越大扭矩越大,用PID反馈控制强制矫正电流,扭矩也能提高,用程序控制加速度满满加速,相同速度下可以带动的负载也越大(尤其是惯性很大的东西,就算电机能达到那个扭矩,但是不可能瞬间冲上去那个速度),而且要配合转速控制电流,低速时小电流,高速时尽量提高电流,否则低速时很粗暴,高速又有气没力。

网友E:
DRV系列的一大堆呢,。。。。这个要看电压和电流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DRV8711,DRV8834等等都是型号,看要驱动啥电机了。但是我认为选择满足电压范围,和电机驱动电流范围的片子更好。。。。

不过ti的东西 ,你知道的。一直不便宜。。。但是在电机驱动来说,我认为贵一点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步进电机是很粗放的设备,电压越高扭矩越大,电流越大扭矩越大,细分数越大扭矩越大,用PID反馈控制强制矫 ...

电流上去了,可能带载没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