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超声波的,CD20106A一连接就会把幅值限的很低,求解

楼主(2017-01-12):
本来变压器输出的有一百多伏,但连接CD20106A就会降低

网友A:
没用过CD20106,但是看它接到5V电源,输入端一般都有二极管保护电路之类的,相当于将变压器输出的高压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到5V,负载太重了

网友B:
最好上个完整的图

网友C:
20106是放大微弱信号的,它要微伏级别的信号,你给它1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06是放大微弱信号的,它要微伏级别的信号,你给它100V的?

那您看我这个要怎么修改呢?我现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C:
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就是说一体探头的回波的那根线与CD20106A的输入之间我应该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