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V信号过模拟开关,采集不稳。

楼主(2017-01-12):
模拟开关±5V,后面接100倍同相放大,ADC转换值跳变。在ADC前加10Hz低通滤波器,数据就稳定了。
但是:
   响应速度达不到要求。10Hz的滤波必须要延时较长时间,否则会影响其他通道。
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啊?
   尤其是滤波和响应速度要求矛盾啊。

网友A:
几路信号?上电路图,

网友B:
没有这样搞法,先小信号放大到几百MV再来滤波,带宽可放大,或者先经AD后用数字专用滤波器滤工频及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样搞法,先小信号放大到几百MV再来滤波,差不多。带宽可放大,或者用数字专用滤波器滤工频及谐波。 ...

先放大,滤波,再过模拟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放大,滤波,再过模拟开关?

当然。

网友D:
楼主上图分析好一点

网友E:
还是先放大在过模拟开关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放大,滤波,再过模拟开关?

是的,这么小的信号,难度有点大,又要省成本,不可能的事,我明白你只要开关后的滤波器,可大幅度降成本,不过有可能方案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么小的信号,难度有点大,又要省成本,不可能的事,我明白你只要开关后的滤波器,可大幅度降成本 ...

是啊,这种多路小信号确实难处理。
看人家的多路模拟量小信号采集的仪器,采集速度都很慢,哪那么容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种多路小信号确实难处理。
看人家的多路模拟量小信号采集的仪器,采集速度都很慢,哪那么容易啊 ...

采用交流调制放大,解调绝对可以,不过糸统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交流调制放大,解调绝对可以,不过糸统复杂了。

没用过相干检测,不太懂。但是干扰信号和噪声不会被载波给调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相干检测,不太懂。但是干扰信号和噪声不会被载波给调制吗?

要看噪声来自外在的,还是糸统本身的。如果外在,没办法,如果内部,可用此法解决,可以扩大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噪声来自外在的,还是糸统本身的。如果外在,没办法,如果内部,可用此法解决,可以扩大带宽。 ...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
使用相干检测,对输入信号一样要先做滤波。扩大带宽,是不是指调制信号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
使用相干检测,对输入信号一样要先做滤波。扩大带宽,是不是指调制信号的频率? ...

相干 放大,模式,相当于通过频谱搬移的方式避开有噪声干扰的频谙,如糸统内的极低频的,高频的交流噪声。

网友F:
你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
慢速+高精度,高速+低精度,都是常用的组合,成本不高;
高速+高精度,带来的是高成本,此时不要太纠结用什么器件了,直接单路采集+隔离传输就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