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时,探头对被测电路引入的负载效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7-01-12):
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时,示波器探头肯定会影响被测信号吧?
我自己的想法不知对不对:
对于微弱信号不能直接测量,必须
1.放大后在测量,应为幅度太小,可能就跟噪音区分不出来了
2.增大驱动能力,防止示波器探头引入的负载对原信号产生影响。

请教,大家做项目是怎么测量信号的?怎么考虑这些问题的?

楼主:
查了下资料,示波器探头还分有源探头和无源探头,有源探头可以做到不产生负载效应,甚至阻抗为负??

楼主:
还要考虑测量高频低频时,探头的容性负载,越来越复杂了

楼主:
搜了下:
测量高频信号该如何操作:
一是使用标配的无源高阻探头,由于探头的输入阻抗很高,不能做为端接负载,为保证源信号的质量,需要另外的负载对源信号进行端接。
二是把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为50Ω,防止信号反射,这样,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可以为源信号提供有效的端接。

有三个词不明白,阻抗匹配、信号反射、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