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ADC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7-01-12):
例程里怎么没有初始化设置通道,要怎么转换数据

网友A: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
        ADC simply initial setting
--------------------------------------------*/
//                Enable_ADC_AIN3;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input
                Enable_ADC_BandGap;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Each time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Timer0_Delay1ms(100);
    }
}

大师:我是初学好的,我试验这个程序在编译时有两处错误,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和Timer0_Delay1ms(100)说没有定义,这两个头文件我已经加上。

楼主:
Enable_ADC_BandGap这是什么意思,ADCRH,ADCRL怎么转换成实际测量出的数据

网友:
应该看看源程序,看看那个是什么函数,怎么实现。

网友B:
这个去官方下载例程开发包啊。

网友C:
这个看手册啊,就是51单片机,很容易弄。

网友D:
那个例程是没法看出来门道的。

网友B:
确认一下参考电压,按等比例的形式转换。

网友E(2017-10-14):
可是数据手册里好像没有教怎么确定参考电压,请指教

网友F:
欢迎来勾搭,代理新唐产品、技术大力支持

网友G:
参考电压看手册啊,看例程也行

网友H(2018-01-11):
我的问题是ADC 数值不稳定,测试的是个很稳定的电压源,2.5v,还没头绪:
0C17
0C15
0C1C
0C1B
0C15
0C19
0C0F
0C18
0C16
0C13
0C16
0C19
0C16
0C16
0C1E
0C19
0C18
0C1F
0C1B
0C0D
0C28
0C18
0C1E
0C13
0C09
0C0F
0C13
0C26
0BFD
0C13
0C15
0C16

网友I(2018-04-17):
同感,有相关资料的伙伴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J:
使能通道那个不是吗

网友K(2018-06-05):
找到规格书,写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ADC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define Enable_ADC_AIN0                        ADCCON0&=0xF0;P17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0;ADCCON1|=SET_BIT0                                                                        //P17
//#define Enable_ADC_AIN1                        ADCCON0&=0xF0;ADCCON0|=0x01;P30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1;ADCCON1|=SET_BIT0                //P30
//#define Enable_ADC_AIN2                        ADCCON0&=0xF0;ADCCON0|=0x02;P07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2;ADCCON1|=SET_BIT0                //P07
//#define Enable_ADC_AIN3                        ADCCON0&=0xF0;ADCCON0|=0x03;P06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3;ADCCON1|=SET_BIT0                //P06
//#define Enable_ADC_AIN4                        ADCCON0&=0xF0;ADCCON0|=0x04;P05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4;ADCCON1|=SET_BIT0                //P05
//#define Enable_ADC_AIN5                        ADCCON0&=0xF0;ADCCON0|=0x05;P04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5;ADCCON1|=SET_BIT0                //P04
//#define Enable_ADC_AIN6                        ADCCON0&=0xF0;ADCCON0|=0x06;P03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6;ADCCON1|=SET_BIT0                //P03
//#define Enable_ADC_AIN7                        ADCCON0&=0xF0;ADCCON0|=0x07;P11_Input_Mode;AINDIDS=0x00;AINDIDS|=SET_BIT7;ADCCON1|=SET_BIT0                //P11
//#define Enable_ADC_BandGap        ADCCON0|=SET_BIT3;ADCCON0&=0xF8;                                                                                                    //Band-gap 1.22V

//#define PWM0_FALLINGEDGE_TRIG_ADC                ADCCON0&=~SET_BIT5;ADCCON0&=~SET_BIT4;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
//#define PWM2_FALLINGEDGE_TRIG_ADC                ADCCON0&=~SET_BIT5;ADCCON0|=SET_BIT4;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
//#define PWM4_FALLINGEDGE_TRIG_ADC                ADCCON0|=SET_BIT5;ADCCON0&=~SET_BIT4;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
//#define PWM0_RISINGEDGE_TRIG_ADC                ADCCON0&=~SET_BIT5;ADCCON0&=~SET_BIT4;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
//#define PWM2_RISINGEDGE_TRIG_ADC                ADCCON0&=~SET_BIT5;ADCCON0|=SET_BIT4;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
//#define PWM4_RISINGEDGE_TRIG_ADC                ADCCON0|=SET_BIT5;ADCCON0&=~SET_BIT4;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

//#define P04_FALLINGEDGE_TRIG_ADC                ADCCON0|=0x30;ADCCON1&=0xF3;ADCCON1|=SET_BIT1;ADCCON1&=~SET_BIT6
//#define P13_FALLINGEDGE_TRIG_ADC                ADCCON0|=0x30;ADCCON1&=0xF3;ADCCON1|=SET_BIT1;ADCCON1|=SET_BIT6
//#define P04_RISINGEDGE_TRIG_ADC                        ADCCON0|=0x30;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ADCCON1&=~SET_BIT6
//#define P13_RISINGEDGE_TRIG_ADC                        ADCCON0|=0x30;ADCCON1&=~SET_BIT3;ADCCON1|=SET_BIT2;ADCCON1|=SET_BIT1;ADCCON1|=SET_BIT6
#endif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AIN3;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in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Timer0_Delay1ms(100);
    }
}

网友C:
这个是单通道的例子,通道3

网友L:
这个ADC不是很容易用吗

网友J:
使能不就是初始化吗

网友M:
一个使能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N:
Enable_ADC_BandGap这是什么意思,打开内部ADC的参考电压,转换后的数据和参考电压做比较。才是真实的电压数据。
看看AD转化资料里面的BANDGAP的说明

网友O:
引用 网友N:
Enable_ADC_BandGap这是什么意思,打开内部ADC的参考电压,转换后的数据和参考电压做比较。才是真实的电压数 ...

那是芯片内部的带隙电压,我的理解是,单片机出厂时,将在精准VDD电压下读到的带隙电压值写在芯片寄存器上保存起来,这个电压1.22V不是很精确,可能是1.1,也可能是1.3,但是却很稳定不受温度的影响,当你再次读取带隙电压时,通过比较出厂时读到的电压值,即可计算出当前芯片的VDD电压(VDD电压是ADC Vref参考电压),这样做的好处是,ADC采集到的电压可以通过计算,排除掉VDD造成的误差。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可是数据手册里好像没有教怎么确定参考电压,请指教

手册ADC章节,介绍ADC的框图,里面有写VREF, 就是VDD, 而VDD如果用的是3.3V的电压, VREF就是3.3, 如果不确定, 你也可以通过Band-Gap反推VDD, 作为Vref, 这个在手册上都有写.(官网可下载最新手册和样例代码)

网友P:
引用 楼主:
Enable_ADC_BandGap这是什么意思,ADCRH,ADCRL怎么转换成实际测量出的数据

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拿来问的, 因为就在手册的开头介绍. 问问题之前建议 1. 先熟读手册, 看了两三遍, 大致理解下框图和工作原理;2. 参考官方提供的样例代码; 3. 搜索论坛相关问题; 4. 提问 .这样可能效率会高一些. 纯属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