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较精准6V电压

楼主(2017-01-12):
DC/DC电源一路输入三路输出,+12V输入,±12V,+6V输出,且相互隔离。±12V主输出负载50mA左右,辅输出6V空载。6V如何空载输出偏高到6.5V左右,利用稳压二极管如何得到较精准6V?

网友A:
6V输出那一路,提高输出电压到8.5~9V,然后用一片7806之类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可以得到6v的电压,不知楼主需要6v的电压精度多高啊

网友C:
如果空载能到6.5V,可考虑直接在6.5V输出端加LDO。

在6.5V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串一个6V稳压管”,然后在6V稳压管两端输出的方式只能用在输出电流很小的情况。
在6.5V输出端串接一个0.5V稳压管再输出的方式则只是降压,但不能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可以得到6v的电压,不知楼主需要6v的电压精度多高啊

精度在0.1V以内吧

网友D:
为什么需要精准?

网友B:
那用稳压管就可以啊

网友E:
用基准芯片抬高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F:
楼主先描述多少精度,多少电流?

网友G:
LDO,你值得拥有

网友H:
LDO精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