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提高蓝牙BLE的传输速率和稳定性

楼主(2017-01-12):
蓝牙BLE的最大特点就是低功耗,而低速率和简单的交互协议是降低功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BLE一般应用于低速率的近场控制和数据交互,如智能家电、运动手环等等,小数量的控制和交互对传输速度没有要求,每秒1K字节就可以了,有时为了功耗可能会更低。但在某些场景下,可能要求BLE尽可能提高传输速率,如无线空中升级OTA、无线对讲语音传输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如何提高BLE的速率来满足需求,并探讨BLE连接的稳定性。

一、BLE数据包分析

        BLE包的结构是:

        preamble(1 Byte)+ AccessAddress(4 Bytes)+ PDU + CRC(3 Bytes)

        1)preamble = 10101010 or 01010101

        2)Access Address = 0x8e89bedd6

        3)连接以后的数据传输的PDU是:Header(2 Bytes)+ Payload (27 Bytes max)+MIC(4bytes),所以传输一个包的        最大长度是1+4+33+3=41字节,有效数据最大是27字节。

二、自定义characteristic的最大长度

       从上面分析可见,通过WRITE或者NOTIFY characteristic发送一个包的最大长度是27字节。但是这个27字节指的是BLE底层的协议包格式。对于profile层的characteristic,其最大的长度是20字节,也即是每个包最大的长度是20字节。

       这是因为profile所用的characteristic处于GATT协议层,而GATT到ATT层需要增加一个字节的op code,两个自己的attribute handle。然后ATT到L2CAP适配层需要增加4个字节的L2CAP头。所以从GATT到底层需要封装7个字节的额外协议数据,因此GATT层最大是20字节。

       其实,按照蓝牙BLE的协议,L2CAP协议层自动对数据包进行拆包和封装,理论上是支持ATT/GATT层更大的数据包的。但一般SDK默认ATT_MTU=23,这样L2CAP的工作会变得很简单,事实上,BLE的应用场景也不需要定义太长的数据包,20个字节足够了。

三、BLE的传输速率分析

       根据蓝牙BLE协议, 物理层physical layer的传输速率是1Mbps,相当于每秒125K字节。事实上,其只是基准传输速率,协议规定BLE不能连续不断地传输数据包,否则就不能称为低功耗蓝牙了。连续传输自然会带来高功耗。所以,蓝牙的最高传输速率并不由物理层的工作频率决定的。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主机连线不断地发送数据包,要么丢包严重要么连接出现异常而断开。

        在BLE里面,传输速度受其连接参数所影响。连接参数定义如下:

        1)连接间隔。蓝牙基带是跳频工作的,主机和从机会商定多长时间进行跳频连接,连接上才能进行数据传输。这个连接和广播状态和连接状态的连接不是一样的意思。主机在从机广播时进行连接是应用层的主动软件行为。而跳频过程中的连接是蓝牙基带协议的规定,完全由硬件控制,对应用层透明。明显,如果这个连接间隔时间越短,那么传输的速度就增大。连接上传完数据后,蓝牙基带即进入休眠状态,保证低功耗。其是1.25毫秒一个单位。

        2)连接延迟。其是为了低功耗考虑,允许从机在跳频过程中不理会主机的跳频指令,继续睡眠一段时间。而主机不能因为从机睡眠而认为其断开连接了。其是1.25毫秒一个单位。明显,这个数值越小,传输速度也高。

蓝牙BLE协议规定连接参数最小是5,即7.25毫秒;而Android手机规定连接参数最小是8,即10毫秒。iOS规定是16,即20毫秒。

连接参数完全由主机决定,但从机可以发出更新参数申请,主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Android手机一部接受,而ios比较严格,拒绝的概率比较高。

        一般场景,连接参数设置16,即20毫秒,一般的传输速率是50* 20 = 1000字节/每秒。如果每个连接事件传输更多的包,可以获得更高的传输速率。

四、BLE高速传输的应用场景和技术实践

       降低连接间隔,提高每个连接事件的发包数能够显著地提高速率,但是两者往往是矛盾的。因为一个连接事件的传送时间总是有限的。从实践来看,BLE的传输速率不仅跟连接参数有关,还跟CPU的处理能力有关[CC2541的51核要比DA14580的M0逊色不少]。此外还要对发送和接收流程进行优化处理,这个非常重要。需要注意的是,高速率也会带来稳定性问题,需要优化profile的数据交互场景和一些参数。

       高速率传输会带来更高的功耗,但是这个功耗应该是远比经典蓝牙的功耗低的。语音传输以往一般使用经典蓝牙芯片,功耗一般在毫安级别。便携式电子产品对功耗要求很高,对于单纯的语音对讲场景来说,BLE是可以满足需求的。语音使用8K采样率,16位量化,一秒即是16K字节/每秒。如果使用ADPCM编码压缩,可以压缩四分之一,即4K字节每秒。对于BLE来说,这个速度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如果是8bit量化,不压缩也是8K字节每秒。TI官方宣称CC2541的最大的传输速率是5.9K字节每秒。而DA14580则可以达到8K字节/每秒的速率。嵌入式企鹅圈基于目前最低功耗蓝牙单芯片DA14580已经demo通过,距离超过10米,稳定性也有保证。

网友A:
ble现在应用越来越普遍的

网友A:
这方面的厂家推广及技术支持的都很给力的

网友B:
这个需要考虑蓝牙的最大带宽的,,设计要合理的。

网友C:
针对较长数据包的采用分包的进行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