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欧姆定律

楼主(2017-01-12):
虽然欧姆当初给出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欧姆定律)是基于实验,近代物理在理论上证明了金属导体的导电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非常好地用欧姆定律近似。这里给个式子:

这也是电磁学中的本构关系(基于固体物理)。

楼主:
如果是“纯净”且规则的一块金属体,那么可以有下面的简单推导:

这就是电路原理中常见的欧姆定律。

楼主:
注意,这里没有考虑任何的“边界”结构。显然,实际的器件绝不是单一的一快金属导体。

楼主:
这还没完,对于一个由PN结构成的简单半导体二级管器件来说,欧姆定律的材料和结构这两个物理基础都没了!

楼主:
其实,在电路理论中,“欧姆定律”是我们引入线性条件的一个物理基础,而这个基础恰恰是有条件的!

楼主:
中学,由于仅涉及到线性电路,所以认为欧姆定律是个极为重要的定律。

大学(本科),虽然主要还是涉及到线性电路,但应该认识到非线性电路的重要性。如果还把仅作为线性特性的“欧姆定律”作为电路理论的基本定律,那么显然就可能导致一些视野上的局限,这点在本坛就有例子。

网友A:
H 大,老是整是些微波方面(包括埸的)东东,90%的电工很难理解或早还给学校了,工作中用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 大,老是整是些微波方面(包括埸的)东东,90%的电工很难理解或早还给学校了,工作中用不到啊。 ...

这些和“微波”差太远了!

我这里说的基本上都是电路理论的那点事儿....

网友B:
太折磨人了!!!
不做视频吧,许多人--包括老师--居然连欧姆定律都不懂?!!
这都不是一般的让人震精!
做视频吧,就几个人需要的,不值得耗费我那么大精力。
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 大,老是整是些微波方面(包括埸的)东东,90%的电工很难理解或早还给学校了,工作中用不到啊。 ...

不是用不到,而是没意识到,对理论的正确深入的理解,就像水一样浸润在你的研发设计和解BUG中

网友D:
别说PN结,欧姆定律对非金属液体误差就很大,对气体导电完全不能用。即使是固态物质,对大部分金属氧化物硫化物也不适用。

网友E:
谢谢楼主,了解下,先有个概念

网友F:
克希荷夫,你天天都在用:一根线,它中间的电流处处相等。一根线,它上面增了多少V,负载上就少了多少V。

网友F:
欧姆定律与天下所有的道理都一样,首先在理解上不能绝对化,更不能在演绎中不分个层次混谈乱说。
正如k5言,好几年了本来都用得好好的,这么一个注解,把个欧姆弄飙了。
先有个概念,什么概念?混乱概念!

网友F:
对于我们来说,欧姆定律,只能是去理(不是注)解。
欧姆的核心是给出了电路的电阻概念,并数值化。
如果一段电路可以用R来表示,那么就有I=Ⅴ/R。我就是这么理解定律主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对于我们来说,欧姆定律,只能是去理(不是注)解。
欧姆的核心是给出了电路的电阻概念,并数值化。
如果一段 ...

对于普通老百姓,知道欧姆定律就是用来定义线性时不变电阻的就够了。

对于教授,就不行了,得研究研究金属电子论,进而把欧姆定律推导出来,才安心。

网友G:
欧姆定律是欧姆发明的,我看欧姆自己本人也搞不清楚哪些几百年以后的哪些东西。就象牛顿不知道相对论,现在搞机械设计也可以不知道相对论。
这些东西这里扯扯有用,有水平,但大家一当真,那要补好多课,起码数学有些人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B:
金属传导理论中,蕴含好几个边界条件,来捋一捋?

第一步,J=nev
代入v=ME
得J=δE
代入I=JA,E=-v/l
得I=GV,G=δA/l

数一数,里面隐含多少条件?

场到路的演变,崎岖漫长!

网友B:
另外,有个坏习惯得改,研究电路理论,不要把《电磁场与电磁波》中的术语拿过来生搬硬套,你电磁场有3个本构关系,就够了,而电路理论中有/也需要无穷多个本构关系!按照老规矩,用物理特性代替本构关系这个术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金属传导理论中,蕴含好几个边界条件,来捋一捋?

第一步,J=nev

这些,电路,电磁场里都有,只不过,不用,不实用,退化了,除非是天天教这些的先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些,电路,电磁场里都有,只不过,不用,不实用,退化了,除非是天天教这些的先生。 ...

场也简单,路也简单,因为相关的书籍有上万。
但是场到路就不好玩了,没有强大的实力玩不转。(千万不要以为用守恒定律或者是麦氏方程推导个基尔霍夫就算完事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B:
红楼梦有个小名,叫石头记!
电路理论也有个小名,叫六个定律!
学电路的把这6个定律记住就行了,无需研究其血缘关系,不过教授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喜欢研究《物种起源》,他们感觉这个高级,像是帮人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场到路的退化,以及图,看起来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实际上处处能用到,比如上天那个列基尔霍夫方程的问题,不懂图的话,你就扯不清如何列,怎么列方程!大家平常无障碍使用,只不过是因为按照教材上锦囊妙计行事罢了!

网友D:
从“场”到“路”,是退化。这一点毫无疑问。
基尔霍夫定律,可以说是高斯定理的特例。

网友D:
当年欧姆发表他那篇**时,对电场和磁场已经研究得相当充份,如今我们说的比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都早已提出,场的梯度、旋度、散度等等也已经研究得相当充份。
基尔霍夫定律提出时,高斯也早已提出了如今我们所说的高斯定理。
所以说,“路”是“场”的退化和简化。

网友H:
"场"到"路"是理论退化,是技术进步。

网友D:
欧姆发表他的研究结果时,科学界对电场和磁场已经研究得相当充份,如今我们说的比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都早已提出。所以,欧姆定律是对具体的物质性质的研究。不能认为欧姆定律是最基础的理论,欧姆定律成立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具体的物质。

网友I:
最后,引两个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场也简单,路也简单,因为相关的书籍有上万。
但是场到路就不好玩了,没有强大的实力玩不转。(千万不要 ...

"场也简单,路也简单".场也可以用路来无限逼近到满足要求的精度,不管电流场还是磁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欧姆发表他的研究结果时,科学界对电场和磁场已经研究得相当充份,如今我们说的比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 ...

这个条件牛,物理学就是研究物质的,没有具体物质,当然就用不着研究现代科学,就只能研究基督教的灵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场也简单,路也简单".场也可以用路来无限逼近到满足要求的精度,不管电流场还是磁场。 ...

谁来逼一下看看?
我说那个简单和复杂,意思是只要教材上有的,就都不是个事,不懂但能背书,扯几嗓子不成问题。
书上要是不讲,需要动脑考虑,再简单的问题也就复杂了。

网友H:
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不能说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当然更不能说“麦克斯韦方程组是基本定律”。
      他也是近似的。比如像氢原子这样的简单偶极子,他就是不能解释。

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经典物理学中电磁学的基本定律。欧姆定律 电路理论 的基本定律。

网友H:
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用的是电子管,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是电磁理论。那是无线电基本是就是电子技术的 代名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不能说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当然更不能说“麦克斯韦方程组是基本定律”。
      他也是近 ...

谁说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谁说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了?

不知道!
我是只说过“麦克斯韦方程组不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有问题么?

网友H:
现代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是量子力学,电磁时代已经过去了。
      哎,你们觉得川普是不是带点“量子特怔”啊?

网友B:
搞死定理是面积分,KVL是线积分,这两个也能扯一块去?推导给大伙看看?
KCL是面积分,但是是从连续性方程推出的,搞死定理在哪俺也没看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死定理是面积分,KVL是线积分,这两个也能扯一块去?推导给大伙看看?
KCL是面积分,但是是从连续性方程 ...

“KCL是面积分,但是是从连续性方程推出的,搞死定理在哪俺也没看见。”
看不见,那是你的事情。我是不会为此做视频也不会感到震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
我是只说过“麦克斯韦方程组不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有问题么?
       ...

当然没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这句话是谁说的。

网友B:
另外,很多书不讲究,定律Law和定理theorem不分,乱用,好在一般情况下没事,不会混淆。这个高斯定律乱用就会和散度定理混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CL是面积分,但是是从连续性方程推出的,搞死定理在哪俺也没看见。”
看不见,那是你的事情。我是不会 ...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看着这么有把握,弄得俺心里没底了,抓紧百度一把。
百度中。。。

网友B:
在百度里输入/基尔霍夫定律 高斯定理/,翻了十几页,只找到个什么Eepw百科(头一次听说)。大家自己瞅瞅吧。
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