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这个电路想放大电压用什么电路

楼主(2017-01-12):
问一下我这个电路想放大电压用什么电路频率是20MHz的

网友A:
如果只放大交流信号,就用高频三极管共射极宽带放大,注意集电极负载电阻用小一点,放大倍数别太大,否则频响达不到20MHz,必要时可在集电极负载电阻上串一个大小适当的色码电感作高频补偿。如果你只放大晶振的固定频率,也可以在三极管集电极用并联LC谐振回路作负载,但调准谐振点比较麻烦。
宽带高速运放性能虽好,但价格太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放大交流信号,就用高频三极管共射极宽带放大,注意集电极负载电阻用小一点,放大倍数别太大,否则频 ...

厉害,我只想放大输出电压

网友B:
你是放大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4=0欧,调整C1÷C2比值,OUT几Vpp可以。R2之直流偏置电压提高到0.5Vcc以利大幅度。 ...

此法可行,只要振荡管的工作点合适,自身参数合适,就能获得足够大的振幅,而无需再加电压放大。但振荡管和负载之间最好加一级射极跟随器,使振荡管不受负载的影响。毕竟不是所有负载的阻抗都有示波器的探头那么高而稳定。

网友D(2017-03-10):
引用 网友A:
此法可行,只要振荡管的工作点合适,自身参数合适,就能获得足够大的振幅,而无需再加电压放大。但振荡管 ...

射极跟随器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