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关于MSP430F5336问题

楼主(2017-01-12):
MSP430F5336的TA有3个了,那么DAC12模块转换控制的Timer_A3.OUT1指的是TA0、TA1还是TA2?

通过定时器分频100kHz实现编码表到DAC12的DMA转换

网友A:
看手册,如果不知道,就先把程序烧进去,然后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嘛,也就三个脚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