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TT7053BU,获取芯片数据。

楼主:
如题,菜鸟在此求大神指导啊,不会写程序。
使用stm32f1的SPI1方式获取ATT7053BU的数据,该怎么获取。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要读取的数据所在的三组引脚:
V3P/V3N、V2P/V2N、V1P/V1N

附图为电路连接图,我摘出来了电表和stm32连接的部分,使用的SPI1.
有没有大神帮我指导指导啊,或者有程序也行,先谢谢了。

网友A(2017-01-12):
根据DATASHEET的时序,自己模拟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ATASHEET的时序,自己模拟也可以啊

不知道这个程序要怎么写,主要是对于编写这个程序没有一个明显的思路框架结构。
比如:
1)写一个GPIO_Config函数,配置SPI的GPIO口,初始化
2)写一个读函数,给每个GPIO口电平,(根据时序图给电平?)
3)写一个写函数,同上给每个GPIO口相应时刻的电平,等等。

目前思维比较混乱,对这个芯片的这个程序的完成流程,以及框架结构不太清晰。

新手,比较菜。求指点。拜谢大哥!

网友B:
这个芯片的手册上肯定有个时序图,或者什么指令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