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使用圈圈MyUsbHidTestApp例子,write返回错误代码87

楼主(2017-01-12):
使用圈圈MyUsbHidTestApp例子,write返回错误代码87,查了这个代码的是说参数错误,但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才行了。
请指教

楼主:
请问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2017-04-04):
是不是写数据的长度不对

网友B(2017-05-13):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已解决,除了注意上位机数据发送长度的问题,还要注意发送的数据信息要符合对应的下位机在报告描述符里对收发数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