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4MBPS的无线通信芯片 好比CC1100 ,CC2500 RF2401

楼主(2017-01-12):
有没有4MBPS的无线通信芯片?

好比CC1100 ,CC2500 RF2401 这些最大速率才200KBPS,
有没有 4MBPS 左右的 无线传输芯片呢 ?

网友A:
这么高的码率,Sub-1G基本也就告别了。你得看看2.4G以上有没有自由收发器,支持QAM调制的,才有希望。还有你可以考虑WiFi之类带协议的RF。

网友B:
没有说什么要求嘛。。5.8g之类的呗,比如笙科A5130什么的

网友C(2017-06-05):
有啊 需要找我  QQ:409946461

网友D:
这么高,上wifi吧,,,,

网友D:
曾经,,wm上一些软件用的归属地都是本地数据库,,可以转换成文本,现在安卓的不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你分析下安装的文件,估计就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