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毕设课题,集思广益!

楼主(2017-01-12):
1、公交车报警提示系统的设计:
(1)倒车时,公交车后部LED屏显示“倒车,请注意!”,并语音提示;
(2)左转时,公交车后部LED屏显示“左转,请注意!” ,并语音提示;
(3)右转时,公交车后部LED屏显示“右转,请注意!” ,并语音提示;
(4)刹车时,公交车后部LED屏显示“刹车,请注意!”, 并语音提示。

2、电动代步车控制器的设计
(1)利用操纵杆控制电动轮椅的前进转向和速度;
(2)蓄电池能为动力能源,能够实现电池的充放电控制;

3、自适应汽车前照灯控制器的设计
(1)采用LED为光源,设计驱动电路;
(2)实现远近光灯的控制;
(3)车辆转向时灯光方向随之转向;
(4)会车时自动改为近光灯。

4、LED探照灯设计
(锂电池充电、交流电供电、10W大功率、强弱光控制、锂电充放电状态检测显示、锂电交流供电切换电路、方向指示电路、温度万年历功能)

5、自动称重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1)自动对流水线上每袋产品进行称重;
(2)刷条码,上位机电脑存储对应条码的产品重量;
(3)能回查每袋产品的重量。

6、基于GPS的打铃仪的设计
本题采用GPS接收到的格林尼治时间为基准,设计不需调整时间的打铃仪。安装在不同校区、不同大楼的打铃仪只要设置相同的响铃时间,便可实现实际响铃时间误差在1秒以内。
基本内容和要求如下:
(1)研究GPS模块的应用;
(2)研究液晶显示模块的应用;
(3)显示内容包括年月日、时分秒;
(4)可以设置每天60组响铃,遇周六周日可设置为不响铃。
(5)具有随时响铃功能。

7、宾馆控制管理系统的设计(刷卡设置房间门锁的开关,建立后台管理系统)

8、公共自行车租借管理系统的设计(上位机开卡、后台管理系统,下位机刷卡租借器)

9、停车场车位管理系统的设计(上位机数据库管理车位状况,显示那个车位有空、车位归属人等信息;LED屏显示可用车位XX个)
*************************************************************
大家可以发表各自的看法

网友A:
6应该最好做,7-9系统太大了些,1-3没有车或轮椅之类的基础设备不好设计,只能做做样子。

楼主是自己想了这些题目,还是在选老师出的题?

网友B:
选个牛x的导师就好的,题目无所谓

网友C:
6、基于GPS的打铃仪的设计
建议不要用GPS,因为楼内信号不好;不如用基站对时 CDMA,误差可以接受的。
我是徕泽,电子爱好者
更多技术交流微信:WM87140182
(头像是我的二维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基于GPS的打铃仪的设计
建议不要用GPS,因为楼内信号不好;不如用基站对时 CDMA,误差可以接受的。
我是 ...

真的从产品化出发,还可以考虑用WiFi和WAN,用时间服务器就好了,这个成本低,而且楼内一般都有宽带和WiFi,还有可以考虑用精工的内置温补晶体RTC,其实1年也误差不了几秒钟,然后再搞个手持机,红外线与打铃机通讯,每个季度校准一次,2块钱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的从产品化出发,还可以考虑用WiFi和WAN,用时间服务器就好了,这个成本低,而且楼内一般都有宽带和WiF ...

您说的很对,我目前在升级授时服务器,技术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D:
6看似简单实则有坑。
不说GPS天线怎么装,1S的精度用GPS就必须考虑闰秒协调,难道国际协调时一闰秒就要全部手动升级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6看似简单实则有坑。
不说GPS天线怎么装,1S的精度用GPS就必须考虑闰秒协调,难道国际协调时一闰秒就要全部 ...

从需求出发,一个打铃机,需要精确到1秒么?1958年到现在一共只有33次,还不一定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有必要去修正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需求出发,一个打铃机,需要精确到1秒么?1958年到现在一共只有33次,还不一定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有必 ...

题目要求精度1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需求出发,一个打铃机,需要精确到1秒么?1958年到现在一共只有33次,还不一定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有必 ...

另外闰秒是累积误差,不一定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和这个没啥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另外闰秒是累积误差,不一定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和这个没啥关系啊。

题目的第一要求是“打铃机”,后续要求才是1秒的时间精度,闰秒的修正时间是不确定的,打铃只有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才打铃,如果闰秒修正发生在其他的时间,不会造成“1秒的时间误差”这个问题发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题目的第一要求是“打铃机”,后续要求才是1秒的时间精度,闰秒的修正时间是不确定的,打铃只有工作日的 ...

是累计误差啊,就是说修一次闰秒误差变大一次,累积到现在已经18S了,以后还会更多。

网友E(2019-03-30):
需要精确到1秒么?1958年到现在一共只有33次,还不一定在工作日的上课时间,有必要去修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