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安卓设备的用适配器供电,触摸屏会跳

楼主(2017-01-12):
各位大神,本人做安卓设备开发的。最近在进行产品的测试时,出现用适配器供电,点击触摸屏会用跳点的情况。为此本人很是郁闷。求求各路大神,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更换适配器没有用,加共模电感没有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文波过大造成的干扰,你选择低文波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B:
我的酷比魔方平板就是这样的,充电时,鼠标指针乱跳,还会给我切换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文波过大造成的干扰,你选择低文波的开关电源即可

适配器有换过几款  纹波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酷比魔方平板就是这样的,充电时,鼠标指针乱跳,还会给我切换屏幕

屏幕抗浪涌不行吧

网友C:
电源噪声太大,选择合适的即可。